长槽加工难题

楼主(2012-12-01):
下图所示的长槽需装滑块,因此有公差要求,如果用铣的方法恐怕难以保证,在此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零件简图(板厚为24):

网友:
线切割。

网友(点评):
嗯嗯,线切割就行,直角、公差都能满足

网友A:
为何不能用铣呢?

网友(点评):
它要求直角,铣麻烦,太深了,线切割容易。再有就是激光切割机,精度可达到0.1还要高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能用铣呢?

同问,为什么不能铣呢?如果不合格,估计最大的影响是工件变形,设计问题,不是加工的问题。

网友(点评):
那是工艺要考虑的,和设计无关。

网友(点评):
设计的不考虑工艺,能设计出好东西吗?表示极大的怀疑。

网友(点评):
设计的不考虑工艺,能设计出好东西吗?表示极大的怀疑。

网友C:
放倒半精铣,再立起来清角。可否?

补充内容 (2012-12-3 23:57):
哈呵,长度还真没考虑。要是只一件的话我会用角磨机加挫刀进行清角。

网友(点评):
你的刀有点长

网友(点评):
清根不是问题,在角上钻俩孔即可,不影响使用

网友(点评):
如果需要钻孔清角是设计者应该画出来的,不应该由工艺是来补做。 铣的话加工应力比较大,更容易变形,线割变形小,就工艺来说,线割更好

网友(点评):
在角上钻两孔,很实用,学习了

网友(点评):
在角上钻两孔,很实用,学习了

网友(点评):
中尉就是牛呀,这么长的铣刀都有,还有你的铣床也真够大的,如果你说先铣后上线切割清角这倒是没人能反对

网友:
变形,,,,,,,,,,,,,多走几刀

网友:
0。1公差铣也可以保证的啊

网友D:
这个工件当然也可以铣,不过从方便而言,还是用线切割好一些。并且,如果是楼主设计的话,建议做成封口的矩形槽,以避免加工变形。
方便的话,可以去看看我的帖子里,铜包铝焊接机滚轮架的做法。

网友(点评):
多谢前辈指点,由于滑块需经常取出故无法封口,线切割这么大尺寸不知能否加工?

网友(点评):
这个精度只需要快丝线切割。现在的快丝线切割机床,台面行程过米已经很常见。这样的尺寸工件,很普通的小规格机床就可以对付。

网友(点评):
哈哈,激光切割,卡卡卡,3秒搞定,切口粗糙度3.2,老漂亮了。

网友(点评):
厚度24mm,激光切割能一次切过么?

网友(点评):
前辈真是厉害,什么方面都是那么清楚!

网友(点评):
通块有一款最大能切割25厚的碳钢板。

网友(点评):
如果纯粹是保证两边的平行度而保证装配要求的话,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用水刀直接下料,这样就没有变形,也不用加工了

网友(点评):
这么长的槽,无法封口。即使用线割,尖角的应力和材料的变形可能尺寸无法进公差。在选材上可能要考虑一下。

网友:
支持封口的板金件

网友:
铣应该能达到要求

网友:
非要竖起来?线切割咯 变形小

网友:
底面加一块衬板压在工作台上铣。立铣加工。以中心向外加工。不会变形的。线切割也可以。对材质要求不严可以,如果不允许放电加工呢?铣床!!

网友(点评):
不太明白,可否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为什么不能铣呢?如果不合格,估计最大的影响是工件变形,设计问题,不是加工的问题。

不是设计问题,是工艺问题,是工艺需要解决的难题。

网友(点评):
你设计了一个永动机,让工艺给你做出来,工艺做完了,就是不用动,你说做的不合格。。。

网友(点评):
永动机是做不出来,但电动机总可以做出来吧,这个结构就是电动机,不是永动机。

网友E:
这个零件的板厚为24,算是比较厚的材料了,如果只是生产少量几个零件,用线切割是一个很好保证精度的加工方法;但是如果是批量生产的零件,我认为还是用铣床比较好(因为线切割相对来说会比较慢),先粗后精,也能够保证精度。

网友(点评):
应该 是批量生产

网友:
1、先粗铣 ,单边留0.3mm余量
2、低回火(去应力,让零件变形)
3、精铣,保证尺寸要求
我觉得这样就行了。就是麻烦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零件的板厚为24,算是比较厚的材料了,如果只是生产少量几个零件,用线切割是一个很好保证精度的加工方 ...

批量生产的话,我建议用铣床,效率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倒半精铣,再立起来清角。可否?

同意,钻孔说,既减少工艺复杂性,又减少应力集中。

网友:
线切割可以,如果铣的话,可以先不把口子铣破,留2-3mm的封边最后铣

网友(点评):
这是办法,可以试试

网友:
我觉得应该搞个工艺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为什么不能铣呢?如果不合格,估计最大的影响是工件变形,设计问题,不是加工的问题。

兄弟,我没有针对你的意思哈,就事论事。
设计者之后有审图,有CAE分析员,有工艺员,然后才到车间。车间发现问题应该是先找到他的上一个接手部门,工艺有关部门,而不是设计员。再说这种U形板这东西很常见,机械变形,热变形很常见,这个不可避免。

网友:
个人愚见,铣完全可以保证精度,工作台T型槽都能铣出来的,楼主零件应该是没问题,至于线切割和铣,楼主可以自己比较后再决定

网友:
快割不行慢割呀

网友:
这个零件要在加完成后再切开,而且在切开时要先固定。不然作什么加工方法都很难保证平行

楼主:
不管那么多了,真的不行就线切割了

网友:
线切割,如果铣的话,清角麻烦!

网友:
铣的话精度是不好保证 个人也建议线割 热力变形好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工件当然也可以铣,不过从方便而言,还是用线切割好一些。并且,如果是楼主设计的话,建议做成封口的矩 ...

如果线割的话 变形可以控制

网友:
要根据企业设备来选择。

网友:
先铣 后线切割清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工件当然也可以铣,不过从方便而言,还是用线切割好一些。并且,如果是楼主设计的话,建议做成封口的矩 ...

板子太厚,激光切割干不了啊。

网友:
建议线切割,如果追求最好的效果,建议慢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