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群钻,我的情结,寻社友高手指教

楼主(2012-12-01):
先说下我磨钻头的历史,我是学车工的,在出师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对磨钻头有一种无助的感觉。当时带我的是位退休返聘的老师傅,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两边对称一样高。影响最深的就是当时钻6mm的孔,钻头没进入前抖得厉害,只好在刀架上夹持一铁棒支持住钻头以减少抖动。

后来参加工作,又阅读了《机械工人切削手册》,再加上有老师傅的钻头样板,慢慢也就会了修磨横刃和横刃前角,还有分屑槽。当时觉得磨群钻好难,再说现在的也够用了,所以对群钻未做太多研究。一晃眼好几年过去了,虽然我是车工,但是我磨的钻头比我线上大多摇臂钻和加工中心的人磨的都好用。

近段时间,由于住址处无电脑、无电视。于是又把切削手册里的磨群钻看了一遍,完全是为了打发时间才拿起这本书的。事有凑巧,刚好碰上一直径60mm长度400多的棒料上要打一直径34MM的孔,(两头打)突然就有了想磨一个群钻的想法,主要是想见证一下群钻和我平时只磨横刃+分屑槽到底有什么区别。

于是凭前几天看书的印象来磨这把34MM的钻头,钻头对称度和两边高低我自信能保证,不算学徒,只算参加工作毕竟也是磨了十多年了,这点基本功练也该练出来了,所以我自己认为关键是在月牙槽的刃磨上。

事实也确实如此,总共3根棒料,第一根打完一头掉头打时,内刃崩裂。修磨后第二根同样如此。最后一根打完后才发现内刃已经崩裂,只不过钻孔过程中我没发觉而已,但是居然打完了,连我自己都觉得神奇。

下班后对照手册分析了下,手册上说的横刃要比我磨的小的多,但是我现在的主要情况是崩内刃,横刃太小会不会更容易崩裂?由于身边没有这类高手,只好来社区请教,望有高手指条明路。

楼主:
忘了说明材料是45号钢,3根棒料孔打出来都是34.1

网友A:
我是钻床出身,现在也在干车床,四五十毫米的孔经常钻。车床钻头地最好磨的,一般只要够快就行了,对孔径稳定性要求很低。你所说的6M的钻头稳定性不够是后角和走刀量不合,后角刃带后面的铺助区域,它决定着钻头的走刀量(也就是俗说的刀快)越低刀越快,修磨的过低的话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影响稳定性。群钻比普通钻稳定性要求更高一些。我认为顺畅的钻头才是好用的,并不是越“快”越好。

网友(点评):
个人感觉车床用的钻头比钻床用的要求高,钻床是钻头转,车床是钻头不转工件转,影响因素较多

网友B:
内刃崩裂跟内刃的前角有关,可能是前角角度不合理。有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刃崩裂跟内刃的前角有关,可能是前角角度不合理。有图吗

噢,不好意思,没图。不太方便拍照,只能文字描述了,希望大家能看明白。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我也有过,也是内刃崩裂,是在进入工件的时候就崩裂的。一般我是减小内刃前角的。前角越大强度越低。

网友(点评):
谢谢,找个机会我会试下,很感谢你的指教。

网友:
我用这种钻头时还叫倪志福钻头,改名群钻是文革中倪当了大官以后的事情。
修横刃时,右面是钻头一个刃的后面,左面是另一个刃的前面,适当往前面靠一点,也就减小了内刃前角。
内刃崩裂,还能继续切削,就证明该处应该修磨。把崩裂的地方修一修,也许就对了。
倪志福当初就是这样,用普通麻花钻钻孔,钻头上那处磨损就修掉,最后得到这有三个尖钻头的。

网友(点评):
对的,三尖七刃。我学徒上师傅还在把关。以后传承就没了。

网友(点评):
谢谢前辈指点,昨天又看了下内刃的角度参数,书上标明前角-10°,我磨的内刃前角是正值,估计因此使内刃强度降低啦,回头再去练练看。

网友(点评):
学习了,不过我认为车床用的钻头没有使用群钻的必要

网友:
上面前辈说的对,减小内刃前角

楼主:
综合楼上各位所述,我决定减小内刃前角并略微减小内刃处后角来增强内刃强度,希望能解决崩刃的问题。再次感谢大家的赐教!

网友:
本人已经也做过加工中心,也需要磨钻头,刚开始也不会,都是拿着师傅的钻头,对照着自己磨的,这个东西时间长了就磨的好了,手感问题

网友:
学习学习实际操作

网友:
我磨出来的群钻与普通钻头没多大区别,现在钻孔不用群钻了。不知是不是我磨的群钻角度参数不合理?!纳闷:-(

网友(点评):
我是不打薄板不用群钻,也许水平有限,总感觉并不划算,效果不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钻床出身,现在也在干车床,四五十毫米的孔经常钻。车床钻头地最好磨的,一般只要够快就行了,对孔径稳 ...

wq 你可以想象,如果主动力(车床也就是工件)有缺陷会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2013-01-01):
车床用群钻有必要吗?

网友:
钻头样板哪里有的卖啊?谢谢!~

网友:
倪志福当初就是这样,用普通麻花钻钻孔,钻头上那处磨损就修掉,最后得到这有三个尖钻头的  这个说法不严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