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零件型号确认,求助

楼主(2012-12-01):
请问谁知道附件图片零件是什么型号的?是捷甬达铣床手动油泵上的,好像是个减压阀,外螺纹与你螺纹都是M8X1.0的牙。
知道的告诉下型号或者在哪可以买到,有资料最好。谢谢!

楼主:
好像是个单向阀,外螺纹与内螺纹都是M8X1.0的牙,  打错字了

网友A:
有车床么?测绘一下自己做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车床么?测绘一下自己做一个啊

这是个阀,里面还有弹簧的,做不了的

网友:
的确不知道

网友:
路边

找卖液压,帮人做油管的店铺

把它给老板

最多2元一个

这玩意叫单向阀

就是一个钢珠顶住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