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10怎么多选几条线、几个尺寸线等进行修改

楼主(2012-12-01):
求助

网友A:
我从AutoCAD R15(英文版)、2000、2002、2004、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都用过,同时多选几个对象进行修改不好使!要用格式刷还行,同时把几个对象变成一种格式!

网友B:
这现象我也遇到过,解决的办法是,按住Shift键再选就可以选多个对象了,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C:
是对象特性里面修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现象我也遇到过,解决的办法是,按住Shift键再选就可以选多个对象了,你也可以试试。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从AutoCAD R15(英文版)、2000、2002、2004、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都用过,同时多选 ...

我同学的跟我的一样,也是10版本,而他的却可以。。。

格式刷???     格式刷在哪?请问它怎么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对象特性里面修改吗?

我找到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啦

看我贴的图,应该是那个。。。。。。。。
7#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