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的压紧装置

楼主(2012-12-01):
如图是一个检测电磁阀的装置,需要在装上上部分夹具(蓝色和棕灰色部分)后,上下两部分压紧,不想用螺丝拧,左右没有空间使用弹簧卡,可以利用的空间在上侧,征求一下老师们的意见。

网友A:
灰色边上打上螺纹这样拧不行吗?我不太懂,完全拙见,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灰色边上打上螺纹这样拧不行吗?我不太懂,完全拙见,见谅……

就是觉得不够方便,想征求一个更好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觉得不够方便,想征求一个更好的方案

哦哦。用那种弹性卡子,四边多安些卡上即稳又方便拿下来,力度也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哦。用那种弹性卡子,四边多安些卡上即稳又方便拿下来,力度也够。

左右没空间安装啊
而且上部分夹具有导柱定位,需要垂直方向上搬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右没空间安装啊
而且上部分夹具有导柱定位,需要垂直方向上搬动的

恩……哦哦。里面高人很多,应该能帮您解决的,静待佳音吧……

网友:
太不具体了,如果是自己设计的,那就重新设计,如果是产品,那样需要重新设计夹具。。。

网友:
你想把谁夹紧,OK?你做个爆炸图如何?加上箭头,告诉我们哪个是被夹工件,哪个是限制夹具空间的外部工件。夹具想如何运动,你这样纯粹是让大伙猜,根本没效率的。

网友:
楼主  请把你的意思表明白些这样不好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要压紧那些部分?要多大的力?夹具结构是否还允许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