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宏程序语句N10316R54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2-02):
法兰克宏程序语句N10316R54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还有这个宏语句么?么见过啊

网友:
你确定就是这   不知道    感觉不像

网友:
写的不全,这是修改参数的语句

网友:
没见过!好像没得吧

网友:
不是宏吧,会不会是G10呢??

网友:
它这个一般的机床上是没有的,只有刀具有400把刀时才用得上,指的是长度磨损补偿,只是写的不全,前面应该是G10L50,后再加个G11,才对,不知楼主是做什么机床的,居然用到了这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