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车1mm 80mm长的铜棒怎么车!

楼主(2012-12-02):
我是新手来的!刚做模具半个月!攻m2的牙断了!师傅就车了根1mm左右的铜棒给我拿去火花机击碎丝攻!可我怎么却怎么车都车不到啊!各位大侠能否说一下大概的工艺流程啊!一刀多少?一共几刀!和注意事项还有原理!谢谢!

网友:
你师傅就是高手。问问他吧

网友:
有这种规格的铜焊丝吧,记得是铜做的

楼主:
哎!还不熟啊!他不怎么教人的

网友A:
你师傅就是高手,凡事真正的高手是不会拒绝回答提问的,前提是你的拿着你失败的零件去问。

网友:
1mm左右,具体是多少啊,如果真是1mm,能车出来肯定是高手了。跟你师父请教下,然后分享下啊。
ps.不知论坛里六角车大侠能否做出来

楼主:
明天上班去请教一下!

网友:
你看见大师傅车了吗?

网友B:
直径1mm,长度80mm。怎么可能车出来呢?
开阔下思路,想想其它办法。3楼说的,你可以去市场看看有没有现成的1mm铜棒;或者考虑把粗的铜棒拉细,呵呵。

网友(点评):
绝对可以车出来的

网友(点评):
您是车出来了,但是。。。这法子真的好么?25的车到1毫米。。。干吗不去买一根铜丝呢。呵呵。

网友(点评):
车的出来,可以分几节车,80MM,不要一次都车到总长,这方法我做了很多次了

网友(点评):
二楼有道理的

网友(点评):
不在重要 说得对,,,,也搞过。。。。。。。。。。。。

网友(点评):
回复养猪东篱下,这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的办法特别是修理、或者模具方面,有时候东西不凑手的情况下。

网友C:
找大一点的铜棒,约直径25左右夹在卡盘上伸出长度约82左右,转速尽量高,最好过万转,起码要几千转,刀具用白钢刀刃磨成90度外圆刀要锋利,然后就是车了,具体怎么车是关键,记住千万不要一刀车80长,而是一段一段的车,先车5毫米长车到1.05直径,然后再车一段,这样慢慢车到80mm长,然后用砂纸捏住把接刀的痕砂光滑就可以了,我以前车过120mm长都没有问题的,红色的字体是关键。

网友(点评):
普车能到万转?真没见过

网友(点评):
同意这个说法的

网友(点评):
有小型的普通车床,速度可以的

网友(点评):
正是如此 我们实习的时候 也折腾过,白钢刀,磨得剃头刀似的

网友(点评):
大师见证了哈哈

网友(点评):
车刀磨得和剃头刀似的,呵呵,太搞笑了,车刀不是用来剃头的,后角过大扎刀厉害还能用吗?

网友(点评):
这是正解,肯定不是1-2年经验的人能做的,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大一点的铜棒,约直径25左右夹在卡盘上伸出长度约82左右,转速尽量高,最好过万转,起码要几千转,刀具用 ...

谢谢了!值的一试啊!

楼主:
一刀大概多少啊!车到多大的时候一刀又得大概多少啊!一刀进的太少有时又摸不到!进多了又工件挂了打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大一点的铜棒,约直径25左右夹在卡盘上伸出长度约82左右,转速尽量高,最好过万转,起码要几千转,刀具用 ...

牛人啊,进刀进多了会不会把零件挤断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人啊,进刀进多了会不会把零件挤断了啊。

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网友:
1mm也可以车削,见识啦

楼主:
看怎么个车法咯!有机会自己得试下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人啊,进刀进多了会不会把零件挤断了啊。

其实没什么的,小心进刀就可以了

网友:
我看过两台瑞士进口自动车床,可以将黄铜的线材车成大约是0.8MM(时间长了,记不清楚,就是做将心型或五角星型的棒材料车成耳钉,再去镀金)。看到这个东西,也是长点见识了

网友E:
有一种车床叫纵切车床,可以很轻松的车出来

网友(点评):
现在讨论怎么用普车车,就别瞎搅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一种车床叫纵切车床,可以很轻松的车出来

世上一百多年来世界上是有很多小型零件就是在普通车床上加工的,它们要使用弹簧夹头的车床干这个还是有优势的,但是问题中涉及到的如此长径比的铜棒基本肯定是需要在尾端装一个维中受纳装置的,把已经车细的棒料扶持在中心轴线上。应该可以使用一个空心管来衔接托举住就行了。其实大家都有玩钟表车床的,如果使用一个1毫米的弹簧夹,但是弹簧夹不要全缩状态,调整好比一毫米大个几丝留出一定的转动空间就可以了,所以模型论坛很多人都有好几台钟表车床,但是想象力还是有些欠缺,这个活给你手头的钟表车床加工确实不难的。尾座拉杆本身有很长的中空,里面垫个海绵之类的空心套就可以了,细轴就不会被离心力甩飞了。

网友(点评):
老王不仅卖机器,对加工也是了如指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多小型零件就是在普通车床上加工的,很多使用弹簧夹头的车床干这个还是有优势的,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尾口 ...

请问各位大侠车能车那该怎么车啊!要素和技巧是什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找大一点的铜棒,约直径25左右夹在卡盘上伸出长度约82左右,转速尽量高,最好过万转,起码要几千转,刀具用 ...

你说的很对,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分段来车。
我可以用外径12~15的铜棒伸出来82mm然后我用白刚刀(磨成90°)一刀车到位不知道可不可以(刀具的中心高一定要准)。

网友(点评):
实践出真知 试试

网友(点评):
一刀就出来,你不是一般的厉害,试试看,紫铜料,电极用的

网友H:
我记得书上说过,叫双夹紧,用4-5个粗的料就行,一端用弹簧夹头夹紧,另一端也用弹簧夹头夹紧,不过后端的顶针要自己改,加工的时候刀具用白钢刀,转速要高,走刀要小,做好后两端屁股切断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很对,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分段来车。  我可以用外径12~15的铜棒伸出来82mm然后我用白刚刀( ...

这个很明白啊!一刀车80车到1mm那个刚度还受的了就不难车了!

网友(点评):
同意,明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记得书上说过,叫双夹紧,用4-5个粗的料就行,一端用弹簧夹头夹紧,另一端也用弹簧夹头夹紧,不过后端的顶 ...

弹簧夹什么样的!怎么用!有图片没!什么原理啊!能车1mm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弹簧夹什么样的!怎么用!有图片没!什么原理啊!能车1mm

想要的话我明天给你画个图给你,包括后顶针改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很对,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分段来车。
我可以用外径12~15的铜棒伸出来82mm然后我用白刚刀( ...

要不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你试试,

对了为什么要用白钢刀!合金刀不可以吗?原理呢?

网友(点评):
白钢刀锋利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要的话我明天给你画个图给你,包括后顶针改动的

好啊!越清楚越好!步骤什么的!谢谢!

网友:
给个视频见识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为什么要用白钢刀!合金刀不可以吗?原理呢?

白钢刀可以磨的很锋利,而合金刀则不可以

网友(点评):
哈 你是真玩过的

网友(点评):
大师过来我表演一下,去你那边也行,不过要有酒喝。嘻嘻

网友:
那东西外径又没要求的,你根据他要你车的长度,选用铜棒直径,刀具磨锋利点,5个长一次车往里赶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刀大概多少啊!车到多大的时候一刀又得大概多少啊!一刀进的太少有时又摸不到!进多了又工件挂了打滑!

选30铜棒,夹长50,伸出85,开1400转,手动进给,车:每次车4mm,外径车到1mm,往里面赶,刀具要锋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为什么要用白钢刀!合金刀不可以吗?原理呢?

因为你的料是有色金属,白钢刀刃磨比较锋利,切削的时候减少切削力,合金刀刃磨你磨的再好也不可能很锋利,你的工件也小,白钢刀很容易磨出你所需要的角度,而合金刀就达不到这样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你试试,

1mm的我没有车过,你就指导一下,传授一下经验了。

网友(点评):
说的这么明白还要指导,哈哈

网友:
外径无要求,不难,高线速度,刃锋利,少吃深,顶尖改装当跟刀架用或扶工件头部。千万不能顶,一顶就沒戏了

网友:
应该是这么一段一段车的

网友:
一夹一拉,不能顶,尾座改成钻夹头,夹住后往后拉

楼主:
各位经验很丰富啊!佩服佩服

网友:
笨蛋,找1毫米的铜丝做电极还不好找。

网友:
晕的,不知道各位都在想什么,
1\ 1mm的磨光棒市场上直接可以买到
2\如果一定要加工的话,走心机(纵切机床)就是干这个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找大一点的铜棒,约直径25左右夹在卡盘上伸出长度约82左右,转速尽量高,最好过万转,起码要几千转,刀具用 ...

要是卡个螺旋桨肯定能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大一点的铜棒,约直径25左右夹在卡盘上伸出长度约82左右,转速尽量高,最好过万转,起码要几千转,刀具用 ...

学习了,2MM都可以车出来,还真可以

网友:
直接买铜棒去,有这么粗的。

网友:
10楼是个好方案。

网友:
朋友,这不车出来的,这是电火花机上的电极丝,中间是空的,有各种不同的规格,主要是用来穿细长孔的,做机械这行,要多看,才能长见识。一些起码的常识你要具备,不然,你在这个行业还混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要是卡个螺旋桨肯定能上天

什么意思?不相信可以试试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什么意思?不相信可以试试的

没有 .只是车床达到万转!!!!!11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有 .只是车床达到万转!!!!!11

小型的普通车床可以的

网友(点评):
说实话,万转的普通车床我还真没见过,几千转就好了,或许我少见多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径1mm,长度80mm。怎么可能车出来呢?
开阔下思路,想想其它办法。3楼说的,你可以去市场看看有没有现成 ...

有卖的,我们公司电火花机器就用,但是中间有孔!

网友:
大海无边 的说法可行

网友(2013-01-02):
我是做不出来的,稀罕啊

网友:
干吗要车那么长啊,丝攻有那么长?做成前端1mm,后面5mm,中间呈锥型好加工些

网友:
回复各位楼上的为什么要车这个东东,有时候东西不凑手或者工艺必须的情况下。其实这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的办法,特别是修理、或者模具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师傅就是高手,凡事真正的高手是不会拒绝回答提问的,前提是你的拿着你失败的零件去问。

哈哈。。。

网友:
你师傅就墙角捡了一根铜忽悠你,你就以为是车的?我可是开普车的老车工了,这么长要车的话不实际,要真要车,我给10块钱他买去

网友:
直接用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