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螺纹的丝杆真的可以自锁??

楼主(2012-12-02):
一个垂直运动滑台,本来我觉得直接滚珠丝杠螺母加带刹车的电机就行了,老工程师说直接用梯形螺纹的丝杆就可以了,电机不用刹车,丝杆会自锁不掉下来,真的??这里卖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
我没觉得老工程师在卖弄原理啊?

网友(点评):
面的拼音 mian 打成main 就成卖弄 了

网友:
关于自锁
梯形丝杆比滚珠丝杠确实是要好很多
当然还要看你的负载有多大

网友(点评):
大侠 你是大校啊 你能讲讲自锁与负载的关系吗?

网友(点评):
梯形丝杆不一定全部可以自锁,如果丝杆的直径小螺距大不行,直径小导程大也不可以,像滑梯,想象一下

网友(点评):
大校是混出来的

网友:
我记得这玩意高中物理就讲了吧,摩擦力知道不,摩擦角明白不,把螺纹面展开就是物体在斜面上,摩擦力与支撑力及重力有个力系平衡条件,这玩意高手都不愿意讲,太基础了。我这臭手都懒的图文并茂了。

网友:
和直径,导程有关系吧,涉及到摩擦角的问题。

网友:
自己找一本机械设计基础的书看一下,螺杆的螺旋升角小于摩擦角就可以实现自锁。

网友:
F×cosθ×f>F×sinθ

网友:
自己找一本机械设计基础的书看一下,螺杆的螺旋升角小于摩擦角就可以实现自锁。好!!!!

网友(2013-02-02):
螺旋升角小于摩擦角就可以自锁

网友:
也许好用吧,没见过这么直接用的

网友:
机械千斤顶就是梯形螺纹呀,呵呵

网友:
正常还是加刹车电机

网友:
想做好机械设计,看来要好好的学习基础了。

网友:
梯形丝杠自锁在机械设计中广泛应用啊。。
主要的效果就是能量从旋转驱动传递到直线运动的时候可行,从直线运动无法传递到旋转运动。

网友(2013-04-09):
也就是让物体沿斜坡的分力比摩擦力小,那么它自锁的精度怎么样?高吗?

网友:
又学到一样知识

网友(2013-05-15):
可以自锁

网友:
看看升角多大,漫满不满足自锁条件

网友:
机械就是强大

网友A:
貌似螺纹升角小于20°自锁效果比较好,反之自锁性能越差

网友(2013-10-13):
引用 网友A:
貌似螺纹升角小于20°自锁效果比较好,反之自锁性能越差

与配对件的材料有关,因为配对件的材料不同,其摩擦系数不同,摩擦角也就不同,自锁角也就不同。只要螺纹升角小于摩擦角,理论上就可自锁,当然,要留点余量啊!

网友:
“自锁”,要看自锁到什么程度,比如,丝杆副的受力方向、受力点和负载、需要自锁的时间、机械的“振动”情况。

网友B(2014-08-22):
梯形丝杆的自锁的尺寸
10*2 12*3 14*3 16*4 20*4 25*5 26*5 30*6 40*6 40*8 45*8 48*8 50*10 60*10 70*10 70*12 80*10 80*12 80*14 90*10 90*12 前面直径后面螺距  螺距可以小于,越小越自锁。

自锁丝杆

自锁丝杆

大螺距不自锁丝杆

大螺距不自锁丝杆

小螺距但多头不自锁丝杆

小螺距但多头不自锁丝杆

网友:
丝杆自锁不自锁想象滑梯,如果螺母放在上面会不会自动脱落。如果螺旋角大了,就会掉落没办法自锁,自锁要有自锁装置,目前还没搞明白自锁装置怎样装。听说有用液压的

网友(点评):
你好,TR32*6的有自锁功能吗?

网友:
在精度一般的情况下,用T丝杠配蜗轮蜗杆减速机,是垂直使用丝杠常用搭配。自锁性很好。

网友(2015-02-02):
跟导程有关系,并不是所有的都自锁

网友:
之前机械原理学的 现在还记得深刻 螺旋升角小于螺旋副的当量摩擦角

网友(2015-04-23):
一个垂直运动滑台,用电机带动涡轮丝杆,必要时加个减速器,用梯形丝杆可以自锁,如果平台载人,可考虑加安全螺母。我的Q2710-599-224,可以详细交流下其它参数,如导程,行程,运行速度,力矩,如何联动,电机功率等

网友:
老工程师说的没错。这样成本降低很多

网友:
有利有弊

网友(2015-09-20):
任何一本机械设计上都有

网友:
10楼正解,跟负载没关系!

网友(2016-04-05):
螺旋升角决定自锁能力

网友:
大公称直径小导程可以自锁

网友(2016-08-21):
一般小于7角度就可台自锁了,但效率较低,有利就有弊吧

网友(2018-08-30):
机械原理上有

网友(2019-05-27):
引用 网友B:
梯形丝杆的自锁的尺寸
10*2 12*3 14*3 16*4 20*4 25*5 26*5 30*6 40*6 40*8 45*8 48*8 50*10 60*10 70*10  ...

图文并茂,我一看就懂了,谢谢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
学习了,最近想改一个铣床正需要丝杠的知识呢,现在终于明白了,谢谢啊

网友:
那蜗轮蜗杆减速机应该也能实现自锁吧?

网友:
跟直径,导程有关联,另外跟使用的工况有关系

网友:
梯形螺丝自锁不是跟角度和磨擦系数有关吗?不要什么都凭经验。

网友(2019-07-11):
精度有问题吧

网友:
自锁是有条件的,螺杆的螺旋升角小于摩擦角就可以实现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