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光电开关为何对高温金属无反应

楼主(2012-12-02):
求教光电开关为何对高温金属无反应,漫反射型。对金属很敏感,但加温以后就无反应了。是什么原因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
漫反射型光电开关靠啥在工作?
有无波长的限制?

了解这部分先

网友:
这个问题
请教卖光电开关的供应商就行了
他会解释得一清二楚

网友:
搞电器研究的应该清楚吧

网友:
光电开关被加热了吧?超过120℃就失效了,我们以前设计的一个加热炉,炉门口有一对光栅,但是太热了,失效了没法用

网友:
什么型号的?

网友:
很多漫反射型的都是基于红外的,这样可以防止可见光干扰。

高温金属过来时,有效反射被淹没在一片“噪声”(红外辐射)中。

常识:
军用被动红外成像芯片需要制冷;长时曝光拍摄星空,也得
把CCD给冷下来(不然拍下很多假星星)。。。

网友(2013-01-29):
LS说的很好,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