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快捷键都有哪些

楼主(2012-12-02):
碰上一个高手说CAD的操作完全可以用快捷键来操作,但本人不知道有哪些快捷键可以应用,求高手指教

网友:
楼主同学,这类问题到百度上输入关键字马上就出来了,比在这里发帖快。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745056.html

用得多的,一般都会自己定义一些快捷键吧。画直线的命令,一定要改到左手边才方便。

俺一直想找切换 model和paper的快捷键,不过一直没找到。

网友(点评):
可以自己编写程序,关注 layout 指令的要求,返回时输入model 或定义快捷字词,这样应该可行。

网友(点评):
大概编个简易型 (defun c:LY1()(command "layout" "S" "layout1" )) (defun c:LY2()(command "layout" "S" "layout2" )) 或在TOOLBAR 单格里加(command "layout" "S

网友(点评):
切换 model和paper的快捷键在标准acad.pgp 里就有, MS (MSPACE) 与 PS (PSPACE)

网友A:
自己找找电脑里*acad.pgp 看看,大部分的快捷键定义都在此

网友(点评):
嗯,谢谢点评,不行就得自己编小程序来做了。

网友(点评):
多谢您在8楼的回复!俺以前找的时候,只去找切换的快捷键,比如F7之流,就忘了直接设定这码事儿,多谢~~

网友:
像这种问题,百度一搜一大把答案,要学会自己查找资料,实在找不到再问大家

网友:
其实都是一些命令英文的缩写,还有可以自定义的!

网友:
百度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找找电脑里*acad.pgp 看看,大部分的快捷键定义都在此
LIAOYAO 大概编个简易型 (defun cY1()(command "layout" "S" "layout1" )) (defun cY2()(command "layout" "S" "layout2" )) 或在TOOLBAR 单格里加(command "layout" "S 发表于 22 分钟前

谢谢LIAOYAO朋友,以前只看过你现场工作的精彩文章,现在看来你对编程也有一定造诣。
貌似你这段程序是用于切换model和layout的,请问一下如果是切换model和paper应该用哪种命令。就是窗口最下面的那一行正交极轴线宽什么的,最右边的那个model/paper。

网友(点评):
切换model和paper 用的是 layout 与 model 两个命令;在布局里回模型 用model 即可;在模型去布局 用layout ,之后会有诸多选项,您试试即可知晓。

网友(点评):
俺理解错了,您说的是这两个命令 _.PSPACE (图纸) 、 _.MSPACE (模型)

网友(点评):
您可以在acad.pgp 里直接定义快捷键,这样就可以咯。

网友(点评):
在标准acad.pgp 里就有快捷键 MS (MSPACE) 与 PS (PSPACE)

网友:
碰上一个高手说CAD的操作完全可以用快捷键来操作,

楼主下次再遇到这类高手,让他解释一下具体怎么用,他要是愿意帮你的话,应该会给你解释一下的。

网友:
用CAD提倡用快捷键,不过这没什么高深的,

网友(2013-07-09):
这个根据自己喜好吧  有些快捷键是三个字母的缩写  如果你按三个字母的时间比用普通命令快可以去用   如果一般的自己总结适合自己的就40多个吧

网友:
高手点评

网友:
引用 网友B:
。。。

应该会给你解释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