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轴能否再次进行车削加工?

楼主(2012-12-02):
请问:高频以后的轴(40Cr),不再经其他热处理能否再次进行车削加工。

网友:
可以,换对应刀片及切削参数。

网友:
要用CBN刀片才能对付了

网友(点评):
硬质合金也成呀, YG类钨钢也够使了。

网友A:
硬度多少?

网友:
你没事找事的,我觉得!

网友B:
就算用YT类硬质合金也能车,我觉得车不是问题,问题是车后能不能用?高频淬火一般的淬火深度都很浅,以便使工件芯部保持韧性,从而不容易折断;而表面又具有较高的硬度以抗磨损。所以车后基本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用YT类硬质合金也能车,我觉得车不是问题,问题是车后能不能用?高频淬火一般的淬火深度都很浅,以便使 ...

嗯,谢谢 讲解的蛮到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度多少?

HB35-40

网友(点评):
应该是HRC35~40吧?HB远不止这点的,这个不算太硬,硬质合金都可以对付

楼主:
引用 楼主:
HB35-40

嗯 是HRC35-40 我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车

嗯 谢谢!!!

网友D:
这个硬度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硬度完全没问题

嗯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

呵呵,客气了

网友:
非常替同6#的意见,高频淬火后为什么要车削加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