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管壁厚度,求助

楼主(2012-12-02):
  我在选择油路管子时 用的是钢管,现在计算管壁厚度  。想问下工作压力是选 泵的额定压力6.3MPA,负载压力达16MPA,这里代入公式是用16.还是6.3.还是这种配合就不成立(自己觉得不太对,想确认下),泵的额定压力大于等于负载压力才成立。  压力在管道中可以累加起来不,四两拨千斤的意思。   本人是新人菜鸟,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十分感谢

网友A:
堆积可以稍高,但超过泵的额定压力会损伤泵的,选适配吧

网友B:
找机械设计手册,大仙版的   液压传动中液压辅助件及液压泵站中管件一章
其它专业书上也有。。。。自己要学会找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堆积可以稍高,但超过泵的额定压力会损伤泵的,选适配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机械设计手册,大仙版的   液压传动中液压辅助件及液压泵站中管件一章
其它专业书上也有。。。。自己 ...

对,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C:
你这个工作压力比泵的额定压力高的也太离谱了吧,个人认为是反了,
应该泵额定是16MPA  工作是6.3MPA  这样管子可以选到10MPA左右
而溢流阀选6.3MPA  万一系统损坏,管子爆裂作为保护,而不能损伤泵和液压元件

网友:
搞出这么多应该不是很合理,就是用增压缸也不好达到吧,个人感觉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工作压力比泵的额定压力高的也太离谱了吧,个人认为是反了,
应该泵额定是16MPA  工作是6.3MPA  这样 ...

谢谢你,我重新计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