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金属(钢铁)的硬度与强度,一定有对应关系吗?

楼主(2012-12-02):
黑色金属/钢铁/铁碳合金,其硬度与强度,有的有一定的比例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适合于所有的或大多的钢铁材料呢?比如,通过不同的成型方式、不同的热处理方式得到的材料,或材料具有不同的微观组织,等等,其硬度如果一样或接近,那么,它们的强度,一定也会一样或接近吗?

好像有个经验公式,根据硬度,可以大概判定材料的强度,但这样的公式,其适用的前提又是什么呢?放之四海而皆准吗?

硬度与强度,本身是材料不同的属性,测试原理/方法,也不一样,万一有不适用公式的场合,而误用了公式,不是误判就是误收,可能没有结果,只会有后果。

网友:
个人认为硬度是属性单位,有量,强度是综合机械性能的 笼统说法,没有计量单位。

网友:
硬度的大小与金相组织有关系,而强度的大小也与金相组织有关系。硬度和强度自然就有关系了。

网友:
说法还有点区别的,硬度主要阐述材料的内因,而强度则主要体现的外在,比如屈服,拉伸,扭曲。。等
打个比方说,别人说你很善良,有人也说你知识高,情商低,动手能力强。。。都是形容你的,但说的是一个方面么?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A:
LZ

附上一个国标和一篇论文,你读了之后应该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附上一个国标和一篇论文,你读了之后应该就明白了。

谢谢,这两个资料我已经有了。

《钢铁材料抗拉强度与硬度关系综述》(作者:沈保罗,李莉,岳昌林)(成都金顶凸轮轴铸造有限公司,四川郫县611732)一文,其摘要提到:……钢铁材料的抗拉强度和硬度之间基本呈正相关关系,也存在线性关系。受化学成分和制造工艺(铸造、锻造、轧制、热处理)不同的影响,钢铁材料抗拉强度和硬度之间的换算关系存在着较大的分散性;但是,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用硬度来监控产品质量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这样,是不是可以认为:
工厂A,具有稳定的生产条件,其生产出来的钢铁材料,其硬度与强度的关系,较一致,比如,可以用公式1:强度=a(硬度);
工厂B,生产条件与工厂A差别较大,那么,上述工厂A适用的公式里的参数,就不一定适用工厂B了。工厂B,应该会有自己的参数。
如果这时把A厂的公式,用到B厂,可能就会出问题。

网友(2013-01-08):
区别还是有的

网友:
正常情况下是正相关。我了解的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淬火后的工件,因为内应力大,导致材料硬而不强。回火后应力消除,又恢复到正相关关系

网友(点评):
我现在的理解:若不同金属样件前期处理方式(如铸造、热处理等)是一致的,且具有相同的金相组织,那么可认为硬度与强度具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若前期处理方式不同甚至相关太多,那么金相组织不同,则关系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