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切轴的刀具用什么材料好?

楼主(2012-12-02):
切轴刀具

切轴刀具
请问下做一个切轴的刀具用什么材料做好,之前用高速钢做刀具,没用两下就断了,而且刀口磨损厉害,请问怎么设计比较好的保证刀具的强度?长70mm,直径为Φ8,上端连接冲床~下端平面靠切轴的一个端面~,请高手指教~

网友:
硬质合金

网友A:
这位大侠,您好,您的这个设计很新颖,请恕小弟我才疏学浅,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设计这样的刀具来切轴的端面,请问您所切的轴是什么材料?假如是碳钢,这样的刀具设计,用冲床连接,这是属于硬碰硬,冲多几次,刀具不断也是没有道理了,除非你切的轴是塑料吧~

网友B:
有点像我当年设计切割皮带的刀具

楼主:
轴的材料是4Cr13,用什么样的材料做刀具切好~

楼主:
怎么没人解答啊

网友:
你的轴的材料是4Cr13,那需要切的轴的直径是多少呢?
很多参数都不清楚,这个很难说。

楼主:
长短不一,主要是把轴切成同一长度,轴直径是2毫米~

网友C:
冲床上落料 冲孔 模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样的呢??四个厚的钢板也是 呯呯pongpong的打呀。。。

网友D:
你这问题问得不咋地。人家给你回答了都不知道回应,真心浪费自己和别人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床上落料 冲孔 模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样的呢??四个厚的钢板也是 呯呯pongpong的打呀。。。

我这是还利用了另一个工装,就是工装上打孔,工装上有一边是光滑的平面,把轴插进去,然后用刀具平面贴住端面把多出的部分切掉

网友(点评):
没能看到你的工装,不好理解啊。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拍照分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位大侠,您好,您的这个设计很新颖,请恕小弟我才疏学浅,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设计这样的刀具来切轴的端面 ...

那怎么设计才能保证刀具的强度呢~~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我当年设计切割皮带的刀具

呵呵,不过我用它切的轴,容易断~~

网友(点评):
是不是切弹簧呀?我知到切弹簧钢的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问题问得不咋地。人家给你回答了都不知道回应,真心浪费自己和别人的时间。

不好意识,最近比较忙,没时间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呵呵,不过我用它切的轴,容易断~~

切4Cr13这种材料的轴~~你用什么材料切弹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是还利用了另一个工装,就是工装上打孔,工装上有一边是光滑的平面,把轴插进去,然后用刀具平面贴住 ...

嗯,好,明天发来,今天没时间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是还利用了另一个工装,就是工装上打孔,工装上有一边是光滑的平面,把轴插进去,然后用刀具平面贴住 ...

就是这样的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