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滚子变成这样了,为啥呢?

楼主(2012-12-02):
这个滚子是推力圆柱滚子轴承上的。变成了这样子。

推力圆柱滚子轴承

轴承左右都是平面

网友A:
请问变形的那一端是向着轴心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变形的那一端是向着轴心的吗?

拆的时候没注意,滚子都掉下来了才发现的

网友(点评):
估计是向着轴心的。你的转速载荷可能不小,不过变形还不大,不行就换成圆锥滚子的,承载能力要大点的。

网友:
不懂 虚心求教

网友B:
拆的时候轴承的滚子都散开了,这样的轴承是不能用了,该换新了!

网友C:
受力不均,或者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的时候轴承的滚子都散开了,这样的轴承是不能用了,该换新了!

多谢杨老师指点,俺之前没有拆过这种轴承。如果是新轴承的话应该不会掉下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受力不均,或者偏心!

表面看滚道的痕迹和松紧圈是同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变形的那一端是向着轴心的吗?

大侠如何判断转速不小呢?

网友B:
装配间隙不合理造成的滚子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配间隙不合理造成的滚子损坏!

您指的是哪里的间隙?这个轴承是用在大镗床主轴丝杠后边的。丝杠主要靠它承受轴向力呢。这个轴承在装的时候不应该有一定预载么?

网友B:
一般来说这样的轴承是很少坏的,要么是润滑条件差或装配间隙过紧,预载肯定是要有的,但也不能加载得过份紧。那个轴承上有两个开花圆螺帽是供调整该轴承间隙的。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原轴承的质量不好,也会出现此损坏现象,这样的轴承我见得还是比较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这样的轴承是很少坏的,要么是润滑条件差或装配间隙过紧,预载肯定是要有的,但也不能加载得过份紧 ...

润滑肯定没问题,装配的话,这台镗床买来后这个部位就没动过,难道是厂家当初调的压力过紧?另外就是产品质量,这台床子是大厂出的,选的应该都是比较好的轴承了。镗床的话轴向力应该不会太大吧,除了钻孔的时候。

网友B:
现在的机床厂家为了节省成本,偷工减料也是常有的事,在说厂家的一些老师傅早就退休了,让年轻的一代上来干,他们多数在装配时是不注重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机床厂家为了节省成本,偷工减料也是常有的事,在说厂家的一些老师傅早就退休了,让年轻的一代上来干 ...

倒是有这种现象。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回答。另外,您遇到过镗床重复定位精度严重降低的么?就是铣刀盘在一个位置的时候,往回缩一定距离后再重新回到原来的点的时候,戒刀处有台阶,不能回到原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倒是有这种现象。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回答。另外,您遇到过镗床重复定位精度严重降低的么?就是铣刀盘在一个 ...

这样的机床要大修的,机械加工中最怕的是机床工作台或刀具重复定位精度低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机床要大修的,机械加工中最怕的是机床工作台或刀具重复定位精度低的问题。

刚买了3、4年的床子啊。又涉及到快要搬家,不可能大修的。另外厂内有专门的钳工,所以肯定得先自己修了。

网友:
现在的床子质量比以前的老床子要差得很多,现在的机床用个三四年时间的相当于过去老机床用了七八年的磨损量。

网友:
圆柱滚子推力轴承不适合承受推力又速度较大的场合,原因是它的滚子不能纯滚动,要想承受推力又有一定速度就要推力球轴承或推力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点评):
推力球轴承的承载能力比圆柱滚子低啊。至于为何不用推力圆锥滚子的,不知是不是考虑到成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