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模数的技术选取探讨!

楼主(2012-12-02):
有一天有一个网友想选齿条、齿轮。我就根据他要求的载荷直接去翻样本,直接把参数“拿来”了,并被网友戏称为拿来主义者,不过样本毕竟有局限性,玩小东西没啥事,玩大的可是要出大事的啊,就和这个哥们一起研究怎么算的。众所周知,齿轮三大基本要素,压力角a、模数m、齿数z。我就琢磨这三个参数到底怎么选的呢,以最简单的直齿圆柱齿轮为例。压力角a基本已经规范化了,选20°。齿数z=d/m可得。困惑的就在模数m上了,只知道模数越大,齿轮越大(P齿距=pi圆周率x m模数),那么齿轮的弯曲强度,齿面强度就越大(我看样本上弯曲强度>>齿面强度,那么是不是核算的时候只需要核算弯曲强度就可以呢?)但是一看到各种修正系数头就大了(根据弯曲强度确定模数),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今天下午去书店逛了一圈,找到了确定模数的方法,印证了自己的想法是对的,高兴的拿手机照了下来,分享给大家。还照了一些其他的。想问下大家选模数时是怎么选的呢?

网友(点评):
楼主同志:精神可嘉,继续努力!

网友(点评):
不错的贴子,最近正好在研究如何“快速”而又“准确”地确定模数

网友:
齿轮一般我们很少会去设计它,一般都是直接买来用,只要经过计算其强度足够即可。

网友(点评):
那就是蒙喽

网友:
但是,在齿轮的实际设计时候,只需要按弯曲疲劳强度进行设计,然后用接触疲劳强度进行校核即可;或者分别按弯曲疲劳强度和接触疲劳强度进行设计,然后取大值。

网友:
模数选择得越大齿轮所承受的强度也就越大,但齿轮的参数也速比,中心距有关系,一般来说小齿轮取正变位,大齿轮取负变位。齿轮变位一个是加强小齿轮的抗弯强度,二是凑中心距。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专业助人佩服 佩服

网友:
精神可嘉,学习了

网友:
一直都想学齿轮计算

网友:
好像绿皮版的那个机械设计课本上有详细的例题  (我07年毕业的,我用的那个,好像是同济大学版的吧)
接触疲劳强度和弯曲疲劳强度都有讲解
又记得在材料力学和机械设计课本中,小字部分有这样的讲解,将齿轮的齿等价于悬臂梁模型计算

网友(点评):
是啊,课本上都有的,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大学的课本没看透啊。

网友A:
难道咱们连本机械手册都没有? 还要到书店里偷拍 哎

网友(点评):
哈哈,无意中发现的,觉得有价值就照下来啦。

网友(点评):
这些机械手册都有啊

网友:
这个机械设计书上好像有例题?照着设计不就行了吗?

网友(点评):
此计甚妙!

网友:
选择模数,要做到弯曲强度和接触强度比较平衡,一般弯曲强度安全系数要大一些,因为轮齿折断后对机器是破坏性的。接触强度安全系数比安全的要稍微小一点,因接触损坏是慢性的,不是一下子就破坏机器。

网友:
不放过平时一点一滴的"小问题"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

网友:
机械设计  课程设计  设计手册  都有的

网友:
前段时间刚细细了解下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中有一个齿轮设计的模块,可以方便的进行齿轮的设计与校核计算。

网友:
齿轮设计,学习了。。。。

网友:
我想知道渐开线方程有没有固定的公式?

网友(点评):
有,我用catia参数化建模就用了。但怎么算的由于高数不好没推出来。

网友(点评):
有,我用catia参数化建模就用了。但怎么算的由于高数不好没推出来。

网友(点评):
xd = rb * ( cos( t * PI * 1rad ) + sin( t * PI * 1rad ) * t * PI ) yd = rb * ( sin( t * PI * 1rad ) - cos( t * PI * 1rad ) * t * PI )

网友(点评):
理论渐开线不需要高数知识。只要一点解析几何基础和坐标系的概念。

网友:
建议楼主去看看专业的齿轮设计手册!我想对你会有帮助。至于教科书上也有,虽然理论没错,但是计算时比较理论化。

网友(点评):
你说的教科书是哪本教科书?至少我当时学的西工大的教科书讲的还是不错的,节选GBT 3480来讲的,手册也是选编的这个标准。不明白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点评):
你也说是节选,我想西工大的教科书的讲的再详细也不会把GB/T3480全搬上吧!说两个例子,你可以看看在计算齿形系数和各种修正系数的选择,教科书上就不可能详细说明。至于理论就那么几个方程和公式,只要几页就可以了

网友:
看机械设计的教材就行啊!

网友:
看来很少人关注标准,齿轮的几何计算,精度计算,强度校核,都有相应的标准可参考。这些标准制定的基础就是数学力学基础和行业经验的总结。话说GB现在很多是翻译ISO,而ISO齿轮方面的标准有些在往DIN上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咱们连本机械手册都没有? 还要到书店里偷拍 哎

你怎么说 是书店偷拍的呢,知识就是要这样学习的撒

网友(2023-08-08):
齿轮设计挺复杂的

网友:
精神可嘉!其中的齿宽系数和我在其它相关资料看到的,相差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