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能长期在很低的速度下工作吗?

楼主(2012-12-02):
有个问题讨论一下,大家都知道变频电机在转速很低的时候,比如2r/分的时候,没有减速机是做不到的。但是,伺服电机可以, 但是,伺服电机能长期在很低的速度下工作吗?

网友:
没试过,理论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的目的是什么呢?关键是有没有必要那样做啊

网友:
理论可以吧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
你如果长期要在低速下行驶,你还是加一个减速机。伺服的优势还是别丢了

网友A:
爱德利伺服在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爱德利伺服在理论上是可以的。

每款驅動器都有速度範圍,在範圍下都能得到保證,如100:1 以3000rpm額定,則3000到30 rpm即得到保證,有1000:1  可試試!!

网友:
但是在如此低的速度,你的扭矩没有保证,另外如果编码器的反馈精度不高,可能会速度不稳

网友:
同意9樓所說的~部份伺服電機在慢速時會發生轉矩特性不穩會抖動的現像~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扭力会下降。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2013-03-29):
伺服电机实际上在额定转速内都是恒力矩的,到那时考虑到稳定性 和输出力矩的增大 建议加一个减速机 这样可以两者兼得

网友(2013-08-12):
2R/MIN 几乎没动,用来干嘛?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实际需长时间使用考虑加个大速比减速机安全。

网友(2013-10-05):
低转速低扭矩

网友B:
理论上虽然可以,但这么低的转速要想获得稳定的力矩实现起来比较困难,而且对编码器的精度要求特高,建议还是加一个减速机实现起来比较容易。

网友(2015-09-06):
路过,学习了,各位厉害啊。

网友:
可以的,甚至更低。伺服电机就是可以在任何转速下都输出额定的转矩。之前我们给做无人机公司设计过云台的电机,要求就是最高转速1°/s,扭矩是1NM的,测试下来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虽然可以,但这么低的转速要想获得稳定的力矩实现起来比较困难,而且对编码器的精度要求特高,建议还 ...

不只是编码器,主要是驱动器的控制精度,这个好的驱动器可以实现的,我们之前就用电机跑1rpm,就是按表走。。。。跟钟表的秒针对比。这是电机的直驱应用,加减速机了系统的精度就受减速机控制,直驱电机的精度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