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三菱plc中加入手动控制?

楼主(2012-12-02):
如何在三菱plc中加入手动控制?
mc指令是什么意思?

网友A:
MC是主控指令,用于公共串联触点的连接,执行MC后,左母线移到MC触点的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是主控指令,用于公共串联触点的连接,执行MC后,左母线移到MC触点的后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