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方向阵列,请教

楼主(2012-12-02):
红色是选择的尺寸,阵列对象是凹下去的拉伸,为什么阵列不沿选定的尺寸方向?

网友A:
一般的我会选择方向阵列(选基准平面阵列),而很少去选用尺寸阵列,尺寸阵列挺麻烦的,有时方向也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prt看看!

谢谢,尺寸阵列如楼下所说挺麻烦的,后来用方向阵列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我会选择方向阵列(选基准平面阵列),而很少去选用尺寸阵列,尺寸阵列挺麻烦的,有时方向也不好控制

恩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