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2toolbox存在的问题

楼主(2012-12-02):
solidworks2012toolbox在装配体中插入标准件时插不进去,总是出现问题,如图所示,出现如上图片所示,就是插入不进去,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没有哪位出现过这种情况,怎么解决的

网友A:
还是用回2010吧 少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回2010吧 少年

没办法,图纸都用2012打开过了

网友:
2011版本还没发现过此问题呢!

网友:
目前这个问题没法解决,应为用的事破解版的2012

网友:
那你要检查一下安装toolbox的文件夹位置,看看是否是文件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