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胀冷缩 ,请教

楼主(2012-12-02):
轴的是热胀,尺寸加。冷缩。尺寸减。套的是热胀,外径尺寸加,内孔呢?好像也是加,为什么呢。什么原因?

网友A:
孔径比如说是10,那么内孔的周长就是10pi,把着眼点放在内孔径的薄薄一层那里,受热后,这个周长是要受热增加的,所以内孔周长就增加了,所以内孔径就变大了。

网友:
内孔当然增加了。这个好像是初中的物理趣味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径比如说是10,那么内孔的周长就是10pi,把着眼点放在内孔径的薄薄一层那里,受热后,这个周长是要受热增 ...

谢谢指教,这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以前我老认为套加热内孔应该是往里胀的,尺寸是减小的,现在明白了。谢谢。

网友:
要打都是一起大的 不回孔的外径往外胀内径往里胀 这样还怎么加工啊  而且这样很容易因内力而变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