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选型

楼主(2012-12-02):
请教下大家直线导轨一般怎么选型呢??我看主要算动静两种负荷,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算,请前辈们提点,谢了

网友:
挑个牌子,HIWIN、THK、TBI等,找供应商要份选型资料就行,一般都直接给你,里面有详细的选型方法

网友:
具体计算公式就不给你列举了。给你发个地址,是专业做这个的,上面的资料有这类的计算选型!http://www.tjtengdaxin.com

网友:
动负苛一般没有问题,主要算动负苛,还是省事一点的方法,把你的初步结构图发给如THK,HIWIN,力士乐等公司,标明几支导轨,导轨中心距,几个滑块,滑块安装相对位置,水平安装,还是竖直安装,再标明各个方向的受力情况,速度,加速度的要求。有了这些参数,他们会给算的。

网友:
按着样本中的公式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