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调速器的电位器是无级变速,可以改成分段的吗?

楼主(2012-12-02):
请问DX,电磁调速器的电位器是无级变速,可以改成分段的吗?因为有几个转速都一样,每一次又要在调到那里。干脆设置成分段,需要就按下。可不可以?

网友:
简单分段会对传动系统带来冲击,要考虑其升速平稳.

网友A:
完全可用,不过VS调速都淘汰了。效率低,能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用,不过VS调速都淘汰了。效率低,能耗大!

现在都变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都变频吗

当然,虽然投入成本较高,但维护量小,故障率较低!效率高,灵活!

楼主:
应该怎么接出来?并联几个电位器,三个脚要怎么样接?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