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后有退火的六方料,车1.5的槽,老是断,请教

楼主(2012-12-03):
淬火后有退火的六方料,车1.5的槽,6方对边19车到16,我用的315转,进给0.05,用的yt15的刀,老是断,求教!谢!

网友:
断续切削是否用YT5刀

楼主:
没用个Yt5,刀不赖用,急呀!

网友:
没懂,对边,怎么车?

网友:
1.5宽
刀焊接强度
建议高强度度高速钢
走刀慢点,速度

网友:
学习下车窗技术

网友:
断续车削转速慢点吧,三分之一?

网友:
断续车削一般用YT5的,抗冲击性好,但你槽才1.5宽,硬质合金磨到这个份上了,基本上也就没什么强度了,所以不建议用硬质合金的,用高速钢试试

网友:
用好一点的高速钢刀条,转速150-200之间,具体看刀的承受力!要浇冷却液,切槽时要用手动加工!因是断续切削,所以动作要稳,有连续性。单边1.5深应该好加工!刀不要磨的太虚!和4楼一个关点。

网友:
你用白刚条来做,不要开槽,走刀给f0.04

楼主:
我用了瑞典的刀我,车10根左右就没用了,唉,还是要谢谢给位师傅。

楼主:
怎样上图呀?

网友:
建议高强度度高速钢

网友:
用白钢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