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圆跳动,请教

楼主(2012-12-03):
端面圆跳动。B是约束基准?为什么在这儿要加一个约束基准呢?有什么
实际的意义吗?有哪位大虾见过呀~
PS:此图来自于《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主编——第一卷P180圆跳动

网友:
小弟才疏学浅没见过这样的标法,图中箭头指示的好像是圆柱面半径方向的跳动

网友:
标错了,跳动的基准是旋转轴,不是端面

网友(点评):
这个没有标注错误。是径向圆跳动,基准是水平轴线。此图来自于《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主编——第一卷P180圆跳动

网友(点评):
查到了,确实有这样标注的,表示同时需要受到端面的约束,测量的时候将端面贴合在V型块侧面旋转就可以测量,至于其实际意义,我也想想不出这样有何价值,或许它包含了对端面B的垂直度要求

网友(点评):
貌似用在装轴承上就要标,这两天在NSK上就见过

网友(点评):
在A跳动与B端面没有跳动偏差的基础上标注点的单跳动不超过0.1mm。

网友(点评):
gaolaodajiayou说的有道理,可能支撑的旋转轴,尤其是要限制轴向串动的场合有这个必要,但也可以分解用跳动和垂直度来分别表示

网友:
端面跳动应该也是标在端面上啊,基准是轴线,端面与轴线的要求

网友(点评):
被测要素是径向。

网友:
被测要素是径向的,那就不是端面圆跳动,而是径向圆跳动啊

网友:
他会不会是想表达,圆柱表面与基准A和基准B公共轴线的径向跳动

网友:
被测要素围绕基准线A(同心度限制)同时也受到基准面B(平行度限制)的约束旋转一周,在任一测量平面内的径向圆跳动量不得大于0.1。
所以在这里我觉得是任一被测面相对B平行的约束,只是保证同心是不够的。

网友:
楼主说说看,对这段话哪块不理解,一起来探讨。

网友(点评):
此处为什么要受基准B的约束?为什么要加这个约束呢?我们平时这种用的少啊

网友:
是相对于轴线与端面的跳动

网友:
他这里是双基准的一种标注方法,第一基准是轴线,第二基准是端面。
主要的意思是,在保证和B基准垂直的情况下,对A基准的跳动不得超过0.1。
在实际应用中,如果不加上B基准这个端面垂直要求的话,就会出现对A基准的跳动并不超过0.1,但是并不垂直于B基准这个端面的极限情况。这种标注方法是为了保证真正的同轴。

网友:
实际应用中,车床主轴就需要对端面的垂直也保证的情况下,保证圆跳动。

网友:
这样标注,保证了轴线A与基准面的垂直度。如果垂直度不够的话,在检测的时候,轴A会往一个上翘,从而影响到圆跳动。这样对垂直度提出了要求,具体提出多少,我还没有计算.

网友:
请问这个是不是旧版的教材啊?我翻阅过现在的新教材,都已经不用这种标注方法了。这里两个基准,是不是已经默认了基准面B与基准轴线A已经是绝对垂直呢?实际上,觉得这个基准面B真的没必要。

网友:
这个B标注我不懂,其他正常

网友:
呵呵,有点看懂了,但不知道对不对
这个标注应该是几何公差中的周径向的跳动误差,A是径向误差为0.1,B是轴向误差,两个标注到一起。
几何公差有点忘了,说错了还希望能理解哈

网友:
十楼正解。

网友:
双基准,楼主在描述问题时不太具体。

网友:
谢了,各位朋友,听后懂了

网友:
标法不解,那个跳动公差应该是径向圆跳动吧?

网友(2013-01-05):
如果基准体系是 A|B,检测时,夹具先夹住基准特征直径 A,然后靠住基准特征面 B。
如果只引用基准 A,检测时,夹具只要夹住基准特征直径 A,不需要靠住基准特征面 B。

不过,这种情况下,一般是 B 基准为第一基准,直径基准 A 为第二基准,即  B|A。

网友:
标注是没有任何问题,楼上很多人解释的都对的

网友:
他首先保证的是与A同轴,在B为基准保证在旋转的时候圆跳动不大于0.1

网友:
学习了,以前还真没有注意到。

网友:
B应该表示的B圆柱所在的圆柱轴线啊,就像A表示的A所在的圆柱轴线。

网友(2013-02-04):
借LZ的这个问题继续问,同样一个零件,加基准B和不加基准B,加工工艺、检验上有什么区别;另外,标注圆跳动和标注全跳动有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其实以A、B为基准主要目的是要求在加工时要一刀下,使A、B减少垂直度偏差,保证另一边跳动度最大值。不加基准B,加工时A、B不一定一刀下了。

网友(2013-03-31):
B基准是指公差图在平行于B面的平面上。

网友:
不然没法画出公差带图。

网友:
首先保证的是与A同轴,再B为基准保证在旋转的时候圆跳动不大于0.1

网友(2013-12-21):
就是既要有余A 轴的同轴度,又要有与B轴的垂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