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中的轴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2012-12-03):
机械手中有4轴机械手,6轴机械手等,那么其中的4轴和6轴等的轴是怎么定义的?
是不是有几个马达驱动就是几轴机械手呢?

网友:
按照笛卡尔坐标系分为X,Y,Z三个轴,绕着X轴转的是A轴,同理B,C轴分别绕着X,Y轴转,五轴基本就是指XYZBC五个轴

网友:
手册中有六个自由度,好好充一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