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TSA32汽轮机油的粘度曲线

楼主(2012-12-03):
想计算一个轴瓦的润滑量,需要L-TSA32汽轮机油的粘度曲线,在网上只找到40度的粘度,还有没有其他温度下的粘度?

网友A:
工业油一般都是40度的运动粘度。还有100度的发动机油。现在一般的检测都是在40度或者100度下检测粘度数值大小。

至于阁下所说的曲线。需要将油品多点温度测量。做曲线。
问一下油品供应商或者第三方实验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油一般都是40度的运动粘度。还有100度的发动机油。现在一般的检测都是在40度或者100度下检测粘度数值大 ...

我想按照机械手册上校核一个滑动轴承,温度取了63度。

网友(点评):
那一页。我翻着看看。我正好有机械设计手册的第二卷。是第四版。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按照机械手册上校核一个滑动轴承,温度取了63度。

6-102页有个计算的表格,里面用到了56摄氏度的粘度。

楼主(2013-01-20):
已经找到答案了,偶然在SKF的轴承手册上查到了粘度与油温的曲线,各种粘度等级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