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面绘制后,增厚出现的棘手问题

楼主(2012-12-03):
这个飞机模型我在曲面中绘制完成后,进入到零件模块,准备将此三维模型增厚,就出现这样的对话框,哪位高手能帮我分析解决下呢?谢谢!

网友:
不建议用曲面加厚,一般都是用封闭曲面进行实体操作。因为曲面加厚是不能打孔的,将来修改可就困难了。

网友(2013-02-16):
应该是曲面结合曲率的问题,设置好连接方式,结合面间不要出现尖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