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拉伸”请教

楼主(2012-12-03):
我在拉伸时:选定“编辑草图”--选定要拉伸的边线(边线变蓝色),然后再特征里面选定“拉伸凸台”,但是拉伸凸台是灰色的,选定不了,为什么呢,我看视频,他的方法和我一样的呀,

网友:
把合并结果的勾去掉试试

网友:
图形没有闭合吧?

网友:
没有理解楼主的问题
最好贴一张图上来

网友:
要选择区域吧。面

网友:
你都编辑草图了,还拉伸什么呀。退出草图编辑状态,才能使用特征工具。

网友:
LZ这问题提的很不专业啊,一看就知道是画PROE的新手,你只要认真的看教程,我相信你很快自己就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网友:
楼主仔细检查一下   把图放大   可能你画的是开环

网友:
我觉得是没退出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