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有哪家公司制这种气动阀

楼主(2012-12-03):
国内有哪家公司制这2种气动阀,一:气动阀,通过小气源控制大气源 二:通过小气源控制阀体缸体伸出,大气源通过以搅拌化工原料。请看附图,从原国外厂家买,特贵,请提供相关信息,谢谢。

网友A:
第一种气动阀叫气动角座阀,你看看浙江全佳的。这东西注意问清楚密封方式,有填料密封和密封圈密封二种。我第一次用时就被青岛一家单位给坑啦。咨询他们技术时还反问我懂不懂角座阀,昏。我要懂我还咨询你?第二种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气动阀叫气动角座阀,你看看浙江全佳的。这东西注意问清楚密封方式,有填料密封和密封圈密封二种。我 ...

请教:
第一种从哪里看出是气动角座阀的?
我在网上查的气动角座阀的图片和楼主的图片好像不太一样啊
还有就是所说的两种密封方式,有什么区别?分别是用在什么场合的?

按照我的理解,楼主提出的这两种阀就是气动控制通断的阀
以前用过半导体行业用的一些气动阀,不过都是进口的,很贵

网友:
看图片,结构是二位二通阀。但国内的阀(中间滑阀)在粉尘多的环境下使用,容易卡死,不管是气动、还是电磁的。我公司在喷丸(砂)机(粉尘多)上用的自制的膜片阀。图片中黑色圈内的,红色圈内的为外购气动二位三通阀,三天二头卡死,改用了膜片阀后就没有出现卡死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
第一种从哪里看出是气动角座阀的?
我在网上查的气动角座阀的图片和楼主的图片好像不太一样啊

是气动控制通断的阀,第一个是用在混料用的,也就是气动阀门打开后,大流量的压缩空气吹入缸体内起到一个混合料的作用;
第二个是用在压缩空气送料用的,也就是气动阀门打开后,压缩空气吹入送料管道中,推动料向前输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