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板折弯拉伸计算,请教

楼主(2012-12-03):
1.5mm铁板折90度弯拉伸怎样计算

网友:
我们一般按照中性层面计算!

网友:
外边两个尺寸相加减去2.5

网友:
不知道,没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附一个无需安装的展开计算软件:

网友(点评):
以为是展开软件呢,下载无用。

网友(点评):
资料不错啊,很方便,不知道是不是符合实际

网友(点评):
没有威望

网友:
薄板2MM一下可以直接看里面的线长度,厚的看中间层的长度。直接CAD量下就可以了。
或者用3维软件展开再量

网友:
5楼的东西不错

网友:
5楼的,学习了

网友A:
下载需要威望  如何得到威望

网友(点评):
可以先画图现展开

网友:
5楼的东西应该不错  但是还是要看板的硬度之类的

网友:
晕,我还以为五楼的是什么好东东,浪费我的威望。亏大了。

网友(2013-03-04):
补充钣金折弯知识。

网友:
资料不错啊,很方便,

网友:
我们公司都是按中性层算的啊

网友:
准备买折弯机学习一下。

网友:
买了折弯机不会用

网友:
中心层尺寸就是展开的理论长度,标注尺寸之和(最大)—2*板厚

网友(2013-05-10):
一般1.5的板用10个V模折90度的话,一刀系数是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需要威望  如何得到威望

评论就可以得到威望,或者充钱。

网友:
挺实用的,谢谢

网友:
已下载过,浪费了5个钱币!!!!!!!!!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2013-07-02):
一般都是中性面吧,还弄个简易算法:A+B-1.75T折几刀减几个1.75T,要求精度不太高好像可以用

网友:
一个角减2个板厚

网友:
加工方式不同,折弯补偿是不一样的:冲压模具做L弯可以考虑按0.255T计算(此系数只适用于计算薄板的展开),用数控折弯机加工的补偿又不一样(数控折弯机成型时相当于V形折弯),1.5mm的铁板通常给0.5的补偿量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吧,我们做电梯钣金的,直接是减去经验值,非常的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