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钢产品冲孔的可实现性,咨询。

楼主(2012-12-03):
直接拿冲钢板的冲孔模具加工 玻璃钢产品,不知道是否可行。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该产品有造型,冲孔位置可以压料的边很小,前期厂家试过,但是产品被冲裂了。

网友:
肯定裂,楼主何不想想其他的加工方法,

网友:
水刀切割,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做客车前后围以及轮罩门的厂家工艺你可以上网查参考下.

网友:
冲压  玻璃钢  肯定是不行的,在玻璃钢中,玻璃纤维占用60%左右的比例。玻璃纤维有很高的抗拉强度!约是钢的两倍。如果冲压玻璃钢肯定会裂开的。二楼的办法很好,——水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