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数控车床 SK40P 异响

楼主(2012-12-03):
买了台宝鸡的SK40P数控车床,使用一段时间发现XZ轴电机处有蜂鸣的异响,以前做的云南机床沈阳机床就连二线的机床也没有这样的现象,有个朋友买的SK50P的,Z轴没有这种蜂鸣异响但是X轴有这种现象?

分析原因

驱动器到电机的电流环有问题,这个参数可以解决吗?

求高手帮忙

楼主:
求宝鸡用户或者大神解释。。

网友:
我用的sk50p  z轴没问题 x轴异响严重 ,售后来了说是轴承问题,让先用着 ,影响精度时候再换

网友:
记得以前有过这样的情况,但声音很小。我觉的应该是扭矩负荷太大了。造成这样的可能出现在轴承,丝杆,导轨。也有可能是伺服电机参数不合适。。

楼主:
宝鸡这弄得我有点怕了。3楼这种现象影响你的精度吗?

网友:
也有可能是伺服参数的问题,可以尝试把滤波参数修改下

网友:
一般是电流问题,要是广数的系统就调伺服电机里的参数看看,我以前调的是PN15还是多少的。。忘了

楼主:
我用的是广数的。有没有可能380v的电机线没有隔离的好,影响24v的弱电?

网友:
宝鸡的大众口碑都不错的啊 怎么会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