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弹性夹头问题

楼主(2012-12-03):
最近需要用到弹性夹头,工件所需夹持范围直径在1.35到7mm,夹持力度不大,工件在安装时,位置精度控制在4丝内,转速不高,工作环境非恶劣状态;在设计时需要注意些什么?论坛里的各位大侠,有对弹性夹头了解的请指点一二,有相关资料的请分享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弹性夹头?1.35----7mm直径变化范围有点大吧,得做好多系列,正常比要加持的直径大0.1--0.2左右,然后锥面加紧,你这要求不大的话,可以分几个系列,1--2,  2-3  3-4  4-5  5-6  6-7 这样好点,要不夹头变形太大容易塑性变形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指点,我会考虑的,昨天晚上也下载了一些类似的资料!

网友:
     在高效率大批量零件加工时经常使用的一种夹具,根据加工零件的形状不同而不同,但总体分为两大类,一内夹,二涨夹。给你发个内夹簧图供参考。内夹簧的工作方式有两种,一外套固定,用拉动芯杆的方式松紧,结构比较简单,如图既是;二外套有一个活套,收紧外套压缩内夹簧夹紧活,结构相对复杂些。
    涨夹可参考我的帖子自己设计的非标批量高效的钻铣床夹具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提供的资料,挺好的,很受用!

网友(点评):
六角车大侠分享的东东很好用。我根据图纸,稍微改动了改动,做出两个,车间反应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