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轴承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2-12-03):
希望这个社区高手多,
偶轴承用的很少,很多标准也没准备,下面有个图,图中中心轴固定,轴承和加载物绕中心轴低速旋转(每秒小于15圈),请帮忙看看:1.只用一个轴承能搞定不?2.选什么轴承好呢(滚针轴承,滚针和推力圆柱滚子组合轴承,滚针和推力球组合轴承)??

网友:
坐等结论

网友A:
根据你的轴向力大小才能选具体的轴承型号,轴向力从小到大可以直接用一对角接触球轴承,一对圆锥滚子轴承,向心轴承和推力球/滚子轴承等,具体型号要根据你的轴向力大小、使用情况、结构空间大小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轴向力大小才能选具体的轴承型号,轴向力从小到大可以直接用一对角接触球轴承,一对圆锥滚子轴承, ...

角接触轴承与圆柱滚子轴承的可承受轴向载荷在一个数量级上吗??如果空间不够,只能安装一个轴承,建议用什么类型的?只使用一个滚针和角接触组合轴承能搞定不?呵呵,我好象问的很罗嗦啊

网友:
只用一个轴承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单个角接触球轴承(只能承受较小的单向轴向力),或者单个的圆锥滚子轴承(只能承受较大的单向轴向力);空间允许的话可采用一对角接触球轴承、一对圆锥滚子轴承、或者一个双列圆锥滚子轴承(可承受双向轴向力)。具体情况还得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定。

网友(2013-01-09):
选推力球加球面球轴承即可

网友(2013-04-30):
轴承还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
一般都是角接触的

网友:
两滚针轴向不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