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的装配问题,求助

楼主(2012-12-03):
最近碰上一个装配图,是用CAD画的,但我找了一下没找到有关CAD装配的资料,哪位高手可以提供一下有关CAD装配的资料

楼主:
把各个零件图创建成块,然后复制到同一张cad图中,在移动

网友:
可以用对齐AL命令装配,也可以直接移动M。

网友:
可以用CAD的插入“DWG参照外部附图”这个功能,把不同文件下的图形插入的装配图中,这样就可以自由的编辑每个零件,和用移动、对齐等命令来进行装配和修改零件了

网友(2013-01-04):
为了方便也可以把不同的零件的线条用不同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