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材调直以后有了磁性怎么回事

楼主(2012-12-03):
直径2mm,材质45#钢     在调直切断以后发现有了磁性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怎么调质的

网友B:
旧电机,把转子下掉,将你材料放入,导电几分钟,断电取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怎么调质的

是机械调直   不是调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电机,把转子下掉,将你材料放入,导电几分钟,断电取出就可以了.

怎样才能避免出现磁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机械调直   不是调质

用交错的轮子压,还是旋转矫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交错的轮子压,还是旋转矫直

旋转矫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旧电机,把转子下掉,将你材料放入,导电几分钟,断电取出就可以了.

你那去磁吗?

网友C:
市面上有很實惠的去磁設備!!不用傷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面上有很實惠的去磁設備!!不用傷神!!

我想从源头解决      因为是连续生产    产品带了磁性   对下道工序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电机,把转子下掉,将你材料放入,导电几分钟,断电取出就可以了.

那样就能去除磁性?

网友(点评):
行不行,你可以试试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样就能去除磁性?

请问有没有一种方法在生产的同时去磁?

网友(点评):
有的,可以适用在你的生产线上,但是价格不低喔。

网友(点评):
大概多少钱?

网友D:
外力碰撞产生磁体

网友:
加工完了去一下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力碰撞产生磁体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吗

网友(2013-06-08):
引用 网友B:
旧电机,把转子下掉,将你材料放入,导电几分钟,断电取出就可以了.

这是不是消磁器的原理呢

网友:
大概是直径8以下的圆盘料吧,切断机旋转校直,应该是金属摩擦产生磁性,我们的解决办法是后序用退磁机,很方便,工件放在周转箱内,在退磁机上走三遍就好了,当然我们工件的磁性不仅是切断机导致,磨削,切削,电磁铁,等等。切断机导致的磁性很小吧,要求这么严吗?

网友(点评):
线材直径2mm长度43mm 太轻了 所以不能有磁性

网友:
直接在机器上加装个退磁机方便又快捷。退磁机多的是。自己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