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75坐标镗床工作台不转了,请教

楼主(2012-12-03):
  DX75坐标镗床工作台不转了,不知啥原因?想拆看看看,需要注意啥啊?请高手指点下(电机没故障)

网友A:
应该是DIXI75吧,看看是不是机械方面的原因,查一下一些说明书的工作台传动机构部分!

楼主:
对,说明书资料不全!大多英文,不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DIXI75吧,看看是不是机械方面的原因,查一下一些说明书的工作台传动机构部分!

是DIXI75,资料不全啊!大体的拆卸方案我准备好了,因为不了解里面的结构,想更充分了解一下!没法判断出故障在哪里!

网友B:
坐标镗的工作台有多种结构形式,不知道DIXI75用的是那种,能不能把你的说明书扫描下来发上来我们帮你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标镗的工作台有多种结构形式,不知道DIXI75用的是那种,能不能把你的说明书扫描下来发上来我们帮你分析。

公司没设备扫描,我问过老板了,说过两天再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