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折弯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03):
由于对钣金折弯这一块不是很了解,自己设计了一个折弯件,老大看后说我这个折弯可能做不出来,以前只知道有最小折弯角的限制,还没注意折弯时的高宽比(图中尺寸80和90的比值)的限制,求大神指导,一般钣金折弯时主要注意什么

网友:
这个没问题  要注意折弯的顺序

网友:
先折90与80,再折80和50可以的

网友(点评):
你要先去了解下,折弯机刀具的形状和折弯时的样子,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没啥问题吧~应该可以折出来

网友:
没有问题 可以折  窄边最后折就行了

网友A:
多去车间看看,这涉及到工艺问题、

网友(点评):
主要是外协件,具体工艺自己不是很清楚,打算让对方公司的技术人员帮忙看看!

网友B:
你老大是忽悠你的。

网友(点评):
自己没见过具体的加工,老大给我讲折弯下完料后,首先在延宽度80的那个面中间折90度,然后再分别折两边的折边,然后再把80的那个面折平,这时候90的边可能会打到刀具,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去车间看看,这涉及到工艺问题、

网友:
先折短边, 折边线要扣掉板厚。

网友:
可以折弯,没问题

网友:
这个很容易搞定

网友:
太简单了,没必要繁琐,这个产生不了干涉,放心折,

网友:
这个开口那么大,随便哪边先折都可以,关键要看你要的R角大小

网友:
这个跟你的折弯模具也有关系的,你给的这个图可以折的,一般模具都能办到。

网友:
应该可以折出来

网友:
安排号折弯顺序,不要碰刀就行

网友:
这个可以折,先折短边,要想知道可不可以折,可以自己在CAD上画把刀移动到折弯角的中线上就知道了,如果打刀,可以看一下外协的加工能力有没有弯刀

网友(2013-01-30):
这怎么可能折不出来,你老大是混什么的啊

网友:
没问题可以折。边要对等就抗间了

网友:
你老大太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老大是忽悠你的。

╮(╯▽╰)╭,刀具没选好!

网友:
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