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3MM的铜棒上的方形通孔要如何加工呢.

楼主(2012-12-03):
在社区提问过几次,受益匪浅,现在上瘾了,有困难找机械社区. 先谢谢各位老师.
如图,材料为黄铜,要加工六个方形通孔,量很大,精度要求不高吧,长宽大个0.1MM也没问题.
现在的方案是先钻三个1.8MM的孔,然后再上冲床冲.

老师们点评一下方案,再帮忙想想其他方案.

网友:
先钻个内切六方的孔,然后直接钻六方孔,就这么简单

网友(点评):
人家要的是四方孔,你给人家做成六方的,也真算是厉害了

网友:
要我做,我就上铣床四周都留加工量,然后再上冲床,冲头按图所示做一个,在冲床上一次加工到位,这样保证了加工精度与效率

网友A:
冲床加工搞不定的,楼主还是想想机加工的手段吧!

网友:
看了一下楼主的加工方法,量大的话,这样加工,效率是个问题,再一个冲压13mm厚的棒料,装夹值得注意,因为是黄铜,模具和冲裁力的控制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有点难度,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床加工搞不定的,楼主还是想想机加工的手段吧!

大侠,楼主的不行,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

网友:
还是用线切割吧,用冲很难处理

网友:
可以拉型材吗?  横向切断,车外圆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个还是先钻孔然后用拉刀加工

网友:
我觉得先上铣床加工,后用拉刀加工

网友(点评):
铣了后再用冲床冲估计是没问题的,速度也快,主要是铣的速度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