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差配合的选择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03):
可能有配合,装配位置精度,这些工差完全没什么概念,看着单位的图纸,工差的选择我自己很是头大。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远,希望大侠能给些例子。或者有没有什么技巧,窍门之类,软件资料什么的能够看一下,谢谢大家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有公差配合的书多读一读!

网友A:
公差与配合读懂  没什么捷径

网友:
首先看你做的机械整体或零件的精度,一般的IT7--IT8级,公差带在这左右选,较精密的IT5--IT6,公差在这左右选。这只是一个方面,再比如一般支口的公差e10或f8,再例如油缸销轴e10(油缸不一样,功能不一样,优选公差也不一样),主要看你载荷大小性质,配合性能要求,手册上实例很多。其实很多问题问也是白问,能自己弄明白的,或者能找到资料的何必问呢?像这个问题,他都能成为一个专门的课程,尤其是只言片语能给你解释明白,归根结底你还得自己去查资料看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差与配合读懂  没什么捷径

选择机械专业,就意味着没有捷径,唯有勤奋努力,多看多想,坚持!!

网友:
这个还要看精度的高低哦,公差决定加工件的价格呢!

网友:
有一本书叫计量与公差。

网友:
总公差然后分配公差
一个零件是没有公差的,只有在配合时才有公差的
选公差考虑配合的松紧,摩擦的要求,机械的精密程度,加工的难易程度,安装的难易程度等。

网友:
配合无非两种,紧配合与松配合。所谓过渡配合只在图纸上存在,在实际中是不存在的。

网友:
受教了 这个我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
去现场实践,自己感受一下不同配合的装配手感,听听装配工人的意见,让他们骂几句就会了,呵呵。

网友:
先把字写对,一个错是笔误。个个错就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