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包装机的制造成本分析,请教

楼主(2012-12-03):
非标包装机的机架用钢材或铝材做哪个好一点?从性能、成本方面分析一下?

网友:
  不很重要的结构件用铝材做,一般下半部分用钢材,上半部分用铝材,这主要是在机器性能与外观方面考虑的,机器主要的重心在下部,这样工作起来比较稳一些;成本方面在设计上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对整台设备的价格来讲微不足道,尤其是非标!

网友:
铝材漂亮,轻便,工艺要求高,有可能你要专门采购设备,成本比钢材的多,大批量生产可行,卖相好。
钢材结实耐用,采用焊接基本就可以完成,个别地方可能需要机加,生产效率高,成本低。有订单,且客户不做要求,可行。
当然他俩出售价格也不一样,结合你自己的情况拟定。

网友:
看负载,看成本、看外观

网友:
我们用SUS304,接触物料大的地方要316L材料。

网友(点评):
是食品和药品类的包装机

网友:
一般用6061和钢材,客户配置要求高就用不锈钢SUS304。罩壳和接触物料地方也用的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