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FANUC系统报警

楼主(2012-12-03):
FANUC系统报警提示:2005 主电机过热,哪位前辈赐教!!怎么解决

网友A:
这个天还报嫩个警啊,我们热天才会出现这情况,关机休息一会就好了。

网友B:
散热扇有没有转动

网友C:
极大可能是负载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扇有没有转动

散热器没坏,都是好的,就是一开电源就跳漏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极大可能是负载过大!

怎么解决,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天还报嫩个警啊,我们热天才会出现这情况,关机休息一会就好了。

没有,就是两天开着机加工零件,第二天下午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关机了几次,都是这样,还有什么办法不,帮帮忙,谢谢

网友:
一开电源就跳闸,说明有短路现象,把你的电机用兆欧表量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一开机跳漏电的闸,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就是两天开着机加工零件,第二天下午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关机了几次,都是这样,还有什么办法不,帮 ...

检查你的电路开关没?还有就是电气柜里面电机的热敏开关,把那个温度调高一点试试.

网友D:
这个报警跟主电机散热风扇有关,一开机就跳闸。估计是风扇烧了,还可能是风扇的走线破皮接地了。用万用表一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你的电路开关没?还有就是电气柜里面电机的热敏开关,把那个温度调高一点试试.

我怎么就想不到呢,经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报警跟主电机散热风扇有关,一开机就跳闸。估计是风扇烧了,还可能是风扇的走线破皮接地了。用万用表一 ...

有道理,明天试试,就不信搞不定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