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YDAC压力继电器EDS344的设置

楼主(2012-12-03):
本人现在调试的设备用了一个HYDAC的压力继电器,型号是EDS344-2-400-Y00的,现在测得压力是正确的,但是设置报警点后,怎么也不发送报警点,咨询代理商后,让自己设置程序,但是按照说明书,怎么也设置不了,请教各位高人,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极粘合接头、400bar压力、2路开关输出的改型贺德克压力继电器,

网友:
压力到设定值时,SP1或SP2灯会亮,你先量压力到了没有,再看灯亮不亮,最后检查接线对不对。

楼主:
谢谢,压力设定的没有问题。检测也没有问题。

楼主:
中文版的说明书。

网友:
到压力后SP1、Sp2灯亮不亮?或者压力低时灯亮不亮?亮了就有信号发出,不亮就查设定。

网友:
SP1,SP2,各个后面有一个压力延迟,Y1,Y2,把这个值调为5,再试一下!

网友:
这个有两个模式,根据接线2可以用模拟量输出也可以用压力点输出,说明书有连线方法!

楼主:
谢谢给位的指点,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