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办法加工又小又深销孔?

楼主(2012-12-04):
有什么好的办法加工又小又深销孔?光洁度在1.6以上,并且内孔的圆度和垂直度在0.05以内,例如加工一个10MM-0.01的销孔长90。或12*90.注意:此销孔不是痛孔。我现在用绞出来不行,1,失圆了,2光洁垂直度都达不到,最只要的是孔到了下面就好像弯了,不知道各位有什么高见

网友:
什么上的孔。  什么材料  绞孔余量多少

网友A:
铰孔也是需要有操作技巧的,铰刀合适不合适,转速、冷却液、设备这些都要考虑。如果失圆,且孔弯,是不是设备本身就比较老旧了?转速是否可降低?如果有老师傅,给买盒烟,请教一下,问题就解决了
用高转速加工中心,者内冷钻头,应该也可以,但楼主要有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铰孔也是需要有操作技巧的,铰刀合适不合适,转速、冷却液、设备这些都要考虑。如果失圆,且孔弯,是不是设 ...

我们现在用的设备精度不怎么好,用的是自己加长的绞刀,绞出来的孔结果有的上下偏差0.5mm,孔也椭圆了,表面很差,不知道有没有那种好点的加长的绞刀卖,还有什么样的绞刀比较好,工件是三个工件叠一起的,上面是两件45#刚,底部是铸铁件。留多少量绞比较好呢,转速开到多少比较合适?请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铰孔也是需要有操作技巧的,铰刀合适不合适,转速、冷却液、设备这些都要考虑。如果失圆,且孔弯,是不是设 ...

我们用的是普通钻床,绞刀也是用那种普通的绞刀然后自己加长的,加工的工件也是三件叠一起的用四个螺丝固定在一起,上面两件是45#刚,下面是铸铁件,钻出来的孔上下相差0.5mm,成了个倒八字,请问各位用什么样的绞刀比较好,转速在多少,留量多少比较合适?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用普通钻床钻这样的孔恐怕是不行啊,别说10mm,普通钻床只要是4倍于内径的孔都很难,更别说你是配钻,还是两种不同的材质,软硬差别比较大,不偏才奇怪了。

网友:
看样子更新机床或者更新高精度主轴是不大可能了,你们厂肯定不会为了加工一批简单零件而采购新机床的吧。国内的钻床精度堪忧,你现在只能通过绞孔了是吧,我看你可以把铰刀改进一下,用穿孔机在铰刀中心打个细孔,然后细孔里通水好了,另外使用高级的手电钻,主轴加持铰刀远端一定要偏摆小的,然后你用手电钻夹持着铰刀,人手尽量不要限制手电钻自个摇摆,因为这是铰刀在自适应内孔,你人手用力扶住电钻势必造成孔变形的,最好使用套筒扳手中那个十字万向节连接输出动力,这样绞孔就等于是浮动柄了,不会对铰刀施加矫顽力的。

网友(点评):
铰刀永远跟着孔走,孔如果偏了,铰刀是不可能修正的。

网友(点评):
那你是浅显的认识了,其实铰刀作业有些圆柱铰刀还是会与孔行程偏差的,经常铰削出台阶弧的,所以铰刀应该增加锥度导引刃端,没有导引端就会产生台阶内孔,圆锥销孔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点评):
树大老师,如果你的铰刀像钻头一样带着锥度前刃,我当然承认,肯定是可以改变孔的方向的。

网友:
这个孔普通设备比较难加工,
用主轴比较好的cnc,主轴摆动要小,
使用硬质合金钻头,视材料不同,可能选用9.98或者9.99的钻头,
两支钻头套打就行了.

网友:
这个孔普通设备比较难加工,
用主轴比较好的cnc,主轴摆动要小,
使用硬质合金钻头,视材料不同,可能选用9.98或者9.99的钻头,
两支钻头套打就行了

网友B:
错别字连篇,也不用术语。你是学机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别字连篇,也不用术语。你是学机械的吗

对不起!对不起,接触机械没多久,有些机械方面的术语才第一次接触,希望各位给以批评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