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的钻头最多加工多长,如果用加长钻可以到多少?

楼主(2012-12-04):
6.5的钻头最多加工多长,如果用加长钻可以到多少,现有深140cm.190cm.240cm的出油孔怎么加工好,材料:45crmo

网友:
有加长钻头买。

网友:
阶梯钻长孔,240mm长可以先用8.3mm或10mm的钻头钻深150~180mm左右,再用6.5mm钻头以底孔做导向继续钻到240mm。

网友(点评):
产品没有过别的要求。这种办法 可以的。

网友:
深孔指孔的深度/直径=L/D>5的孔(5~10,仍可以用深孔麻花钻),L/D>20的深孔必须用深孔刀具(如:深孔钻、镗、铰、套料、滚压工具)
你的可以用枪孔钻:加工直径:2~20mm,L/D可以达到100,对中等精度的小深孔很有效,常选用切削速度=40m/min,进刀量=0.01~0.02mm/r,如花切削液压力6.3MPa,流量20L/min,刀具切削部分一般用高速钢或硬质合金
高速钢钻头的切削速度:加工材料为:合金钢不锈钢时候:15~20m/min,铝合金时候:40~70m/min

楼主:
6.5钻头到底能到多少

网友:
你这个可以偏心多少啊,打都可以打关键看偏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