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中,主从动齿轮的齿数一般是奇数还是偶数?

楼主(2012-12-04):
齿轮传动中,主从动齿轮的齿数一般是奇数还是偶数?两齿轮的齿数还能相同?

网友A:
链轮齿数为奇数,链节数为偶数,否则由于传动具有周期性,只有少数的几个齿和链节经常啮合,造成受力磨损不均匀,有些部位提早失效,降低链传动的使用寿命.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齿轮不是链轮,还是谢谢你

网友:
齿轮齿数没要求,奇数偶数皆可,可以相同。链轮考虑到均匀磨损问题,链节选用偶数,链轮齿数选取奇数

网友:
齿轮传动中,主从动轮的齿数是奇数偶数都可以,齿数也可以相同,关键看你的传动比要求了,因为两齿轮的齿数比与速度比成反比,如果说两齿轮齿数相同的话,说明他们的传动比就是1比1了

网友:
齿轮齿数没要求
标准直齿圆柱齿轮齿数的不根切齿数为17(压力角=20,齿顶高系数=1),变位齿轮:齿数可以小于最小根切齿数
曲线齿锥齿轮:根据齿数比确定齿数
链轮中:11小于等于链轮齿数小于等于120(一般不小于17),
常用的链传动有:齿形链和滚子链,链条数一般取偶数,若取奇数,则需要过渡链结,通常避免使用(由于受拉时,过渡链结要承受附加的弯曲载荷)
为使磨损均匀,链轮齿数一般应取与链结数互为质数(链条偶数,则链轮奇数;链条奇数,则链轮偶数)

网友:
主动轮的齿数没有奇偶要求,但与从动轮的齿数最好互质!

网友(2017-11-19):
引用 网友A:
链轮齿数为奇数,链节数为偶数,否则由于传动具有周期性,只有少数的几个齿和链节经常啮合,造成受力磨损不 ...

融会贯通,解释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