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非驱动端轴承外圈磨损轴承托架,请教

楼主(2012-12-04):
事情是这样的,公司有十几台发电机被安装在客户设计的机架上,与客户的柴油发动机用刚性联轴器连接。最近连续发生发电机非驱动端轴承外圈磨损轴承托架的问题,磨损程度很严重,最厉害的目测有1mm以上,甚至导致发电机转子偏心。客户要求更改轴承托架的材料,用更硬的材质克服这个摩擦。可是俺觉得更硬的材质只能暂时掩盖问题,根源不解决的话,早晚还是出事,不是托架被磨损就是轴承损坏。目前已经与客户确认的是:

1. 发电机与发动机的主轴校直不是问题,轴向、角度上的偏差都很小。
2. 客户那边测得的振动数据低于ISO规定的0.32mm P-P (我们认为这个标准给出的数据过高)。
3. 客户发现轴承外圈在机器运转过程中会有转动,他们认为是配合过松导致的。
4. 发电机与发动机被安装在同一个机架上,在这个机架之下还有一个大架子用于安装辅助的冷却等设备。在小机架与大机架之间有隔振用的橡胶垫。

目前俺还在分析客户那边发来的原始振动数据,但整体上俺觉得轴承与托架配合过松应该不是问题的根源,因为同样的设计以前从没出过状况。目前俺的想法是,发动机的振动频率恰好与发电机的某个频率吻合,造成共振。那个隔振橡胶垫将振动能量隔在发电、发动机一侧,也没起到好作用。当然,还在计算并搜集证据证明俺的想法。

欢迎大家帮忙分析讨论问题根源。当然如果有相关经验的大侠能给指条明路就更好了。
先谢过!

网友A:
假如是柴油机直驱的话,大致几个问题,

1,轴系扭转振动,在一定频率下,特别容易导致外圈与座之间的‘扭摆’,你先计算处理这个问题,先不急于调紧,

2,另外就是整个连接轴系的‘浪形波动’,就是轴在直线方向有浪,这个一般不容易检测,

大虾,你说的这个东西还是米国公司的东西吗?假如是的话,米国现在玩机械的也比较菜了,比德国要菜了,

以前我见到的米国佬还是可以仰望的,这个问题就卡住了,以后阿拉打他们就不在话下了,哈哈,
这是高薪职位处理的问题,国内也是约时间,车接,到现场看看,1小时走人,中午吃一顿,送回,拿银子,

网友(点评):
哦,终于见到大家口口相传神话般的998大侠了!!确实专业

网友B:
1.你的发电机转子尺寸没有写明白,这个关系到转子的振动问题
2.轴承安装径向公差是一个方面,轴向的窜动也不可忽视,如果振动加轴向的窜动形成椭圆形扰动,会形成喇叭口
3.轴承座的宽度,如果轴向不能够很好的定位的话,最好把轴承座宽度放大一下,不会形成受力偏置
4.与发动机的刚性连接,在某些情况下并不是好事,需要看你的发电机是刚性轴还是柔性轴,还有,连接的组队中形势有利于平衡还是不利于平衡。
5.最好把图拿上来,好分析一点。

网友C:
个人看法:
如果发电机与发动机太长,如果不采用大直径止口直接连接,基座刚性不是非常好的话,极有可能在整个系统长度方向振动不一致,再加上同轴度公差,肯定对发电机轴产生弯矩,也可能附带有998说的轴向波动现象.
建议:采用简单联轴器、加大基座刚性、轴承配合稍紧点。

网友(点评):
冷水大侠,简单联轴器是指??

网友(点评):
你开始写的是刚性轴,而不是联轴器,既然改过了,也得看联接刚性如何

网友:
顶个位子,高深的电机知识,高深的振动知识,等待楼下解决

网友D:
能否告诉一下功率多大?
前后用什么轴承?
以前也是刚性联轴器连接吗?

网友:
发电机和发动机连接后做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是柴油机直驱的话,大致几个问题,

1,轴系扭转振动,在一定频率下,特别容易导致外圈与座之间的‘扭 ...

先谢过998大侠出手指点
以晚辈看来,大侠打谁都不在话下,米国机械行业的高人大概很多都退休了,后来聪明人都去搞电脑金融,现在机械行业有点青黄不接的感觉,所以才能容俺这样的小虾米在其中打混。现在已经很难遇到大侠说的那种可以随手列微分方程的工程师了,有时俺写一个从书里抄来的方程,还被人讲说你们中国人擅长这个,殊不知俺是从你们那儿抄来的。。。
具体到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小鼻子的项目,说起来也是有名的公司,他们做整体设计,俺们这边只负责提供发电机。现在出问题了,说是俺们这边的设计不过硬,要求俺们给解决方案。我目前找对方要Torsional/Lateral Critical Speed Analysis Report,按说做整体设计是应该有的,但我猜他们没有。
大侠讲的第一点,我有点明白,但不完全明白。您的意思是不是整个轴系的共振频率可能与发动机的振动频率很近,造成扭转振动被放大?我有点想不懂的是,既然是扭转方向上的振动,应该只是带动轴承内圈啊,是什么机制使外圈摇摆的呢?
大侠提到的第二点,整个轴系的浪形波动,是否也是指共振?发电机的主轴应该是刚性设计,因为以晚辈有限的经验来看,滚动轴承支撑的主轴共振频率应该在4000rpm以上,而该发电机的额定转速是1500rpm,这是否可以屏除浪形波动的可能?
俺们是不大同意调紧公差的,因为还要留轴向游移的空间。

网友(点评):
‘扭振’与‘轴向浪形’的叠加效应,导致某一时刻轴向力尖峰,轴向力的‘抵紧’效应继而带动由扭转振动产生的‘扭摆’推动外圈的轴向移动于摆动叠加效应造成的磨损,简单问题,但要分析怎么产生的,加以隔离处理

网友(点评):
多谢多谢,晚辈受教了。

网友(点评):
轴向游移我觉得让联轴器来吸收比较好。

网友(点评):
依愚之见,还是套圈与座孔配合过松导致的。如果能紧配,消除相对,自然就没有磨损了。

网友(点评):
漏了俩字,……消除相对运动……

网友(点评):
998说的还是有道理的,我们产品中的减速器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最后是通过改变支撑位置调整好的,有时改变轴承配合并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的发电机转子尺寸没有写明白,这个关系到转子的振动问题
2.轴承安装径向公差是一个方面,轴向的窜动也 ...

大侠,多谢指教。
不知转子尺寸对分析有什么帮助呢?这个轴承的内径是130mm,外径200mm。
发电机的轴是刚性的,所以使用刚性联轴器会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看法:
如果发电机与发动机太长,如果不采用大直径止口直接连接,基座刚性不是非常好的话,极有可能在 ...

多谢大侠的回复。机座的刚度也是俺们质疑的一个重点。
请问,采用“简单”联轴器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打错了,是刚性联轴器,抱歉,身体不舒服,希望不要给你误导

网友(点评):
既然是联轴器,那要看联轴器刚性如何,如果是轻型万向传动当然与发动机关系不大了。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采用柔性联轴器,当然也可以采用万向传动轴,只要不震散架座子,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告诉一下功率多大?
前后用什么轴承?
以前也是刚性联轴器连接吗?

功率1500kW,前后均用球面滚子轴承,因为这个是新客户,所以联轴器的经验基本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1500kW,前后均用球面滚子轴承,因为这个是新客户,所以联轴器的经验基本没有。

用刚性联轴器,曲轴和电机轴必须在一条直线上。
如果不是,那么就像示意图一样,
电机轴以前轴承为支点,作圆锥形的圆周运动。
产生你说的情况。
何况是1500KW的,柴油机曲轴和发电机轴,
在装配的时候怎么能够保证在同一条直线上。

网友:
再举个例子供你参考:以前搞过车用发动机传动,发动机、离合器、传动箱......全硬连在一起,那一大砣东西,加了不少弹性减震垫,车原地不动,发动机一开,明显能看出一大串东东前后震动起伏差别很大。由于都采用大直径止口刚性连接,因此没有啥问题。

你那东东估计大得多,光用刚性联轴器肯定效果比较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1500kW,前后均用球面滚子轴承,因为这个是新客户,所以联轴器的经验基本没有。

大侠是上晚班吗?

网友(点评):
你反推10多个小时,哈哈,他应该是闲着的时候发的信息,上班应该不会上中文网站的,

网友(点评):
哈哈。现在应该在和周公下棋,真羡慕能有机会在国外工作几年。

网友(点评):
在米国工作没有心理负担,做好本职工作,其它不必理会,大家也不会斗心眼,你行,就做技术副总裁,总管,不行就甘心给人家干活儿,大家上班嘻嘻哈哈,吃点东西,喝点咖啡,赌一下‘超级碗’,谁输了给全公司买饭

网友(点评):
大侠你别说了,我口水都流了一地了。

网友(点评):
哈,998大侠终于有说错的时候了,俺认为上机械论坛是俺工作的一部分 :) 上班的时候有时也闲着,就上来看大侠神侃,鞭策一下自己。

网友(点评):
哈,其实我看到这个帖子的时候是在换尿布,顾不上回,现在俺是24小时工作。。。

网友(点评):
大虾辛苦了,我下班以后基本就不上网了,除非发邮件什么的,在米国下了班就专心踢球,晚上吃过饭看电视,半夜去买啤酒,因为有‘酒照’的那个商店在一个山上,店员端详一阵,没有要看‘ID’,俺那时确认自己长大了,

网友(点评):
说到这个,我都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买酒人家就不要ID了,岁月如飞刀啊。等孩子大点,还得去运动 :)

网友(点评):
什么时候有在米国出示ID的机会~~~~~~~

网友:
简单处理的话应该可以考虑前面几位大侠的说法,就是把刚性联轴器换成挠性联轴器,可以用齿式联轴器,可传递的功率大,适应的转速也高

网友(点评):
另外用刚性联轴器+外球面滚子轴承的做法感觉也有些不妥,用刚性联轴器应该保持两轴严格对中,并且有高的刚性,而用这种轴承本身就可扭转,所以刚性较小,就容易偏载,或许也有这点原因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参与讨论!联轴器是值得怀疑。

网友:
应该是刚性联轴器的问题,可能安装时调整的比较到位,但随着使用难以保证发电机和原动机严格在同一轴线,一个解决方式是更换联轴器,另外一个方案是原动机做刚性固定,发电机做弹性固定.

网友:
我以前做過最大功率800KW單台柴油發電機, 發電球只靠尾部一個滾珠軸承支撐, 而連接柴油機端, 靠兩片法蘭狀的2MM左右鋼片收螺栓連接, 電球前端沒有軸承. 即連接后, 只靠柴油機飛輪端軸承及電球尾端滾珠軸承承托. 有時鑄鐵滾珠軸承尾蓋內孔磨損了, 上車床將之車大, 再車一鋼套套住新軸承鑲入車大了的尾蓋解決. 中功率電球國外流行牌子有STAMFORD, MARATHON, LEROY SOMER等, 可上人家的網頁研究

网友(点评):
加硬质钢套是客户那边要求的方案。 谢谢大侠的信息!电球=发电机?

网友(点评):
電球=發電機, 是香港及廣東流行叫法

网友:
明明这些字都认识,放在一起就看不懂,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啊········

网友:
   修理设备在找问题原因时,不应该先就从设计原理上找,那样的话问题就大了,这么多设备,又工作这么多年,有的设备出故障正常的事。假使设计有问题的话那大都设备都不可能正常工作。我想还是要从简单的思维上去找原因更会事半功倍。
  在这里我不是否认理论的重要性。设计人员在设计设备的时候基础理论的计算是肯定做过的,否则会走弯路的。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热心回复!设备故障是正常的,但是很多台设备发生相同的问题,俺们就不得不从设计上考虑了。

网友:
发表一点个人看法:
     1:刚性连轴器,确实有点不怎么靠谱。
     2:外圈间隙太大了,这个是我说的主要原因,成因如下:运转开始--轴承温度升高--轴承的间隙被吃掉(虽然外圈的温度也升高,尺寸也膨胀,但由于间隙太大,轴承内部的全部间隙被吃掉后外圈还有间隙)----轴承卡死----外圈磨机架。
     解决办法,重新选择外圈的配合公差。
     正常来讲,高速运转的轴承外圈是会松点,就是为了补偿温升引起的热涨。但也不能太松
     如果我提供的方法解决了问题,请回来说一声。我自己也好验证下我的分析是不是正确

网友(点评):
轴承卡死倒是一个新思路,等问题解决我肯定给回复。

网友(点评):
不过轴承是否有卡死也好验证,检查轴承就可以了。

网友:
个人感觉问题出在刚性联轴器上面,何不考虑用弹性联轴器,或者提高安装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是柴油机直驱的话,大致几个问题,

1,轴系扭转振动,在一定频率下,特别容易导致外圈与座之间的‘扭 ...

998大侠是什么意思  不懂 新手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是柴油机直驱的话,大致几个问题,

1,轴系扭转振动,在一定频率下,特别容易导致外圈与座之间的‘扭 ...

请问一下这个浪行波动时是轴的波动?有资料吗?学习一下哈,呵呵

网友:
非驱动端轴承磨外圈应该不会是联轴器的问题,否则,联轴器端会先有震动征兆。估计是轴承外圈配合的问题。可以用状态监测仪器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