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可以用枪钻吗?

楼主(2012-12-04):
机床 卧加 BT50 内冷  工件材料:不锈钢     钻D15.6的孔 长250    粗糙度要求 1.6

只是加工D15.6的孔,想一次用枪钻加工就好了。用枪钻可以达到要求吗?

网友:
应该要用到

网友:
钻完然后铣呢?

网友:
钻后铰、或铣应该都可以

网友(2013-01-03):
直接用枪钻或深孔钻加工,粗糙度恐怕达不到吧。

网友:
感觉不是和合理 一是深度有点深不一定加工的直还有就是空的大小有公差

网友(2013-09-01):
枪钻完全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很想知道您现在是杂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可以用深孔转

网友:
一般枪钻加工孔的公差和表面光洁度能达到多少,谁能提供下。

网友(2014-02-16):
1.6的光洁度枪钻是可以达到的,可以和买枪钻刀具的说需要涂层刀具效果更好,有需要枪钻刀具的可以找我啊王18756300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