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拉钉拧紧是否有扭力要求?请教

楼主(2012-12-04):
      各位,好!
      市面上有卖专用的扭力扳手吗?为什么刀具厂商那边没有?这些拧紧力不重要吗?还请各位解答:

网友A:
没什么要求 拧紧就好 手拧不下来就可以了 松了机床会报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要求 拧紧就好 手拧不下来就可以了 松了机床会报警的

不是什么设备都会报警的,我们单位的加工中心,拉钉没有拧紧,生产出的产品孔位置一塌糊涂。

网友:
100-125NM,一般40柄就是这么大,以前有刀具手册有介绍。其他的不清楚。

网友B:
一般来说,拉钉拧紧之后,拉钉和刀柄已经贴死了,即使用扭矩扳手也拧不动了吧。所以,我一般都是直接用开口扳手拧紧就可以了,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拉钉拧紧之后,拉钉和刀柄已经贴死了,即使用扭矩扳手也拧不动了吧。所以,我一般都是直接用开口 ...

我们使用专用的开口扳手,但是需要用加力杆加长后拧紧。总感觉不科学。

网友(点评):
使用加力杆是不对的,扭矩太大,超过了规定的数值,容易损坏扳手或螺纹。